关于阻容降压的问题。

楼主(2020-06-28):
家里的久量LED折叠灯坏了。把板子打开每个元件都测量了,都正常。但是30颗灯珠全部烧坏。表面看不出来。用电压3.0-3.4v 0.5w5mm草帽白光LED灯珠全部替换。板子很简单阻容降压,用表一量,电压居然用500V左右。我觉得奇怪,以前都没注意这个问题。整流后直接到4.2V小铅酸电池了。难道电池不被500V左右的电压烧坏吗?难道限流了小电流就不怕大电压?去搜了这个原理图,看了很多图。都没有提及电压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装上电池就不会这么高了吧

网友:
还有这种灯充电时不能开灯,一开就烧

网友:
板子上面应该有一个稳压二极管,你量一下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是不是5V。

网友:
你测的时候没有负载,和接上电池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阻容本质上是限流电路而不是降压,它限制了电池上的充电电流,只要充满就拔下来就是安全的。

网友:
一般这种电路都有一个4-6伏的铅酸小电池,阻容降压电路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小电池充电用的。30个LED是并联接在小电池正负极间,可能中间串一个降压小电阻。当电池正常时,电池正常电压起到稳压作用,LED能安全工作。当电池干涸失效时,阻容电路后电压就能升到文中一样,LED只能挂了。

网友:
欧姆定理是初中内容吧,初中都没毕业就别玩这些了

网友:
这个阻容降压电路是用来给铅酸电池充电的,接上电池电压就降下来了,充电电流不大,适合给铅酸电池充电。
充电时不可开灯,否则电压过高,烧灯珠。

网友A:
草帽灯珠光色不好,坏了就别修了,话说之前很热门的19.9的vavofo神灯没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草帽灯珠光色不好,坏了就别修了,话说之前很热门的19.9的vavofo神灯没撸?

主要看这个折叠灯架不错。放阳台几年了都没老化脆断很不错。就想重新修好再用,换锂电池供电。

网友:
便宜的手电、电蚊拍,使用铅电瓶的,几乎都是这样的充电电路,根本原因是成本低,价格便宜,而爱便宜的人又太多太多

网友B:
那个电解电容没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解电容没炸么?

没炸。全部元件参数指标正常。就把LED灯珠烧坏了。估计就是铅酸电池干了。不能降压导致灯珠被高压烧毁。

网友:
空载就这样去掉电池就得加电解电容滤去起始充电电流灯串相当稳压管

网友C:
空载就是这样呢,加上电瓶肯定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是阻容降压空载的时候本来就是高压的,所以阻容降压从来都是不能脱离负载单独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就是这样呢,加上电瓶肯定就不是这样了。。。这就是阻容降压空载的时候本来就是高压的,所以阻容降压从 ...

用3.7V锂电池接到原来铅酸电池的线能不能正常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7V锂电池接到原来铅酸电池的线能不能正常充电?

充电电流可能小,,另外,电压也不准确的是4.2,锂电是4.2v充电,这个就是用原来的蓄电池能行,锂电最好不要用这个充,充满也不会停啊。。。你要非要接上,也能充,有人就这么干,但是我不会这样操作的,万一前面坏了,你电池不得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7V锂电池接到原来铅酸电池的线能不能正常充电?

我个人觉得还是把阻容充电部分拆掉换成4056小板再接锂电池,用USB充电,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7V锂电池接到原来铅酸电池的线能不能正常充电?

能充电。但是充满必须及时拔下,否则仍然会继续同样大的电流充电,很快就会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3.7V锂电池接到原来铅酸电池的线能不能正常充电?

能,不建议!除非加多重完备的保护:保险丝可挖硅过压短路大功率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