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LED灯

楼主(2020-06-28):
8.8元撸了个LED灯泡,

试了10来分钟,铝合金散热片很烫手,拆开看看并加散热块。

很高大的散热片不到70克,加塑料圈是71克,

加的散热块,

有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减小功率,我只要三分之二功率就好,太亮了。

网友A:
看一看R3与R4是否并联,如果是并联,把阻值大的去掉,如果不是并联,着在1R2的阻值电阻上窜连一个0.2欧的电阻即可。

网友:
散热器改风冷结构不错,从三串灯珠取电给电脑风扇转动散热,轴流风扇装在散热器上部,无外壳款式显卡离心涡轮小风扇装在散热孔中间。或者找反馈电阻改小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R3与R4是否并联,如果是并联,把阻值大的去掉,如果不是并联,着在1R2的阻值电阻上窜连一个0.2欧的电 ...

原来功率是35W,去掉2.8后功率只有24W了,很好。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地址分享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不错 地址分享下吧

淘宝搜一下不用券,有很多家,不过一家只能买一个体验

网友:
r3   r4随便去掉一个,功率应该会减少的

网友:
电路板的照片拍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