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艾默生7001578-J000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0-06-28):
在论坛优惠里找的电源,白菜价啊,20包邮。
参照@qrut 的方法: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9249,去掉一个两颗电阻,加个10k精密可调电阻和一个50k电位器串联。没找到5-6k的电阻就用了精密可调电阻,手头只有这些东西,就用上了。

改的很随意,不是个精品

用ab胶固定

测试电压

网友A:
才5V-13V范围。没啥意思。不如加可调升降压模块。

网友:
不错了,已经实现了这么好的功能,有没有什么办法实现0-13v可调, 加上电压电流表,最好还可以设置限流,妥妥的维修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5V-13V范围。没啥意思。不如加可调升降压模块。

升降压电路模块效率普遍偏低,因为大多数是SEPIC单端初级双电感,加一个电容隔离结构,还有一种先LM2577或XL6009升压到30伏,再通过LM2596或XL2596降压到24伏到2伏可调。有个LTC3780恒压恒流加MPPT可调升降压效率高一些,四管式buck一boost结构,缺点是给电池充电需要二极管防倒灌避免烧LTC3780,给LTC3780供电芯片7805容易出问题,需要自己会换好质量好的7805供电芯片。准确的说楼主可调范围类似QC3电源加快充触发器,PD电源加合适触发器更强一些好像5到20伏。

网友B:
请问更换次级电容不知能否到21v的电压?4-21v就行,

楼主:
更大范围调压,看看qrut的帖子。

楼主:
这种改法,电压低于12v时,故障灯会亮。但不影响使用。
重新拆开把r1电阻去掉,加到3.3v,低压不亮黄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更换次级电容不知能否到21v的电压?4-21v就行,

应该可以,我把电容换了,输出3个1000电容是并联的,换耐压高的位置放不下上两个容量大点的就可以了

楼主:
mos最高才30v,不能长时间到21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我把电容换了,输出3个1000电容是并联的,换耐压高的位置放不下上两个容量大点的就可以了 ...

我把电容换35v,01c换5.1k(换成3k也只能到17v),电压只能3.2v-17v可调。再高就保护无输出了

网友:
连20都上不了 老老实实做你的12v吧 这个唯一用途就是给外置显卡用 两个1300多W带一个卡很稳 就是这风扇看着眼晕

楼主:
拆开了几回,又把01c,并了一个10k精密可调电阻,调到2k多欧姆。忘记拍照了。调到15v还没保护,不敢往上调了。

网友:
我改成3-13.9V用就算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设备超过14V的。

楼主:
这电源,调到接近16v时,风扇会开到最大功率

楼主:
另外一个电源,风扇还不一样

楼主:
待机空载,4瓦的功率,这是降价卖的一个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空载,4瓦的功率,这是降价卖的一个原因吧

待机4W也不算高啊,毕竟是六百多瓦的电源,你懂不懂啊,你还想好像手机充电器那样0.X瓦?

网友(2020-10-24):
引用 网友A:
才5V-13V范围。没啥意思。不如加可调升降压模块。

升降压模块太差劲了,特别是大功率。

网友D(2021-04-03):
这电源改可调不是很好,调到15V时10A以上负载降压严重,一下就降到12V左右,说明15伏时功率严重缩水,不知是个别还是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改可调不是很好,调到15V时10A以上负载降压严重,一下就降到12V左右,说明15伏时功率严重缩水,不知是个 ...

降压严重?是在板子这端测量?还是在负载端测量?在板子端测量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