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见过这盒MOS元件的人99%都过40岁了,有毛病吗?

楼主(2020-06-28):
地摊上的。很少见,没玩过电子管,见过几个三极管,3Ax81。一盒金脚蜈蚣,一个不懂。电容也奇特,这耐压,没底。这mos啥用的?一个都没听过。
拆个定时器吧,磨了触点,还是不停机,下一步查温控了。

网友:
那个电容,放心用,质量很好

网友:
我还不到小时候看我爹组装黑白电视机

网友:
3AX,3DG等国产铁壳三极管在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上多了去,玩这些老毒物估计有60岁以上。我玩三极管是从3DD15,9014,1815等玩起的。二极管是4148,IN4007等。

网友:
我是九零后,小时候也见到过电子管收音机,当初土豪才会用很费电,大多数是晶体管便携收音机。楼主的单侧线圈齿槽内转子同步电机很少见,我小学前见到过很多微风扇外转子极爪同步电机,当初在姥姥家里喜欢摇微风扇,发现微风扇上插头会发麻,接白炽灯小电珠不发光,换成LED指示灯能发光。

网友:
长沙曙光电子管国内比较有名

网友:
那个电容电击器上可用

网友:
老货,看着亲切,那是初学无线电(当时把这类技术叫懂无线电)时的回忆。

网友:
那个电容放心用就是了~

网友A:
最后那个好像是冰箱化霜定时器吧

网友B:
那一盒MOS,我是90年代初期还见过

网友:
掐指一算,我还差个几岁不到四十,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好像是冰箱化霜定时器吧

对头          ~~

网友:
垃圾佬表示啥都见过。。。四十多了,
那个黎明的磁带好像真没见过,过手也有十几二十个黎明的磁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一盒MOS,我是90年代初期还见过

80年代的国产cmos小规模逻辑集成电路,镀金管脚

网友:
扁平陶瓷封装的MOS块脆弱的很,得用金属箔包裹或各脚短路焊到电路板后方可去掉短路,不然自行击穿失效,即使不自杀也是电平变换不很可靠,还是后来的塑封直插的块子管用,所以这种东东后来就自行退出舞台了。

网友:
3ax81好像是锗三极管

网友:
管子没见过,黎明的磁带cd读书时听得不少

网友:
别的不认识,只看到好多金子——一闪一闪亮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