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免费获赠的胜利VC890C+增强版拆机+校准!

楼主(2020-06-28):
隔壁论坛买坛主的黑电阻,免费赠送一块表!我选了胜利VC890C+增强版!
到手后,测量有点误差,但完全符合精度标准,右边两个表笔座缺失,表笔直接焊接在板子上了,用起来很不方便,但是又找不到合适的笔座,主板两个保险丝全都被拆掉了!
论坛里找了一下校准教程,在板子相应位置焊接两对跳线插针,方便校准!

电压档校准很顺利,一次成功,电阻档反复校准多次,才算一字不差!

电流档测了精度非常好,就没有进行校准!

校准时不小心调了温度档。现在温度档可能不正常了,不去管他了,反正也不测温。

电容档,精度也可以,暂时不校准了!(关键是没有理想的标准电容)

这表的蜂鸣器也是增强版吗? 声音太大了!按键转盘蜂鸣器都叫,烦死了,大晚上的,被老婆揍了一顿!

楼主:
电压档精度测试!

网友:
老司机带我上车。。。

网友A:
大晚上的,被老婆揍了一顿--->呆会儿睡服她,反了天了还

网友B:
把电池耗低声音就小了

网友:
半夜被揍? 应该没有劝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电池耗低声音就小了

一开始想把蜂鸣器拆了!想想又算了,太麻烦

网友C:
愣是没看懂,怎么校准的啊
没看到电位器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愣是没看懂,怎么校准的啊
没看到电位器之类的东西。

单片机的表,程序校准

网友D:
不评价表,只说如果修理表笔座:
1、在网上找Amass GC4011、4013母头长度20.5mm,直径4.8mm做中心柱;
2、找AMASS  XT150母头代替插座护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评价表,只说如果修理表笔座:
1、在网上找Amass GC4011、4013母头长度20.5mm,直径4.8mm做中心柱;
2、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改9999显,以及单锂电等等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79184
http://bbs.mydigit.cn/re ...

感谢!

网友:
我也想和老大一起上车

网友F:
我把蜂鸣器电阻改300欧姆,好多了。

网友:
目测,牛屎芯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晚上的,被老婆揍了一顿--->呆会儿睡服她,反了天了还

为啥被揍,因为你太折腾了

网友(2024-01-21):
大神,我翻了一晚上你的帖子,你焊接的2组调脚是那4个点啊  论坛里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把蜂鸣器电阻改300欧姆,好多了。

蜂鸣器贴上胶带

网友:
这表太丑了,真想一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