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000W大功率ZVS高频感应加热DIY外壳

楼主(2020-06-28):
之前一直种草ZVS感应加热,买了电焊机感觉利用率不高,并且正好钨钢钳的刃口掉了,手贱就买了个3000W的感应加热,其实再买一个钨钢钳也就30多块。
种草了,就想办法拔草,研究了一些不同的主板,后来选择了一个带液晶显示功率、温度的。

收到后感觉这个裸机太不安全,量了尺寸就买了个30*20*10外壳,然后就不可收拾。

还买了8mm铜管,铜外丝接头、喇叭口扩管器,管割刀,6mm水管快接头,为了凑免运费弄了好多开关,电焊机接头,12~90V降压12V3A的降压模块。

还有之前剩下的10AWG的线、12V风扇,螺丝之类的。

本来为了风扇开孔,想再买个96mm的开孔器,后来想想实在太浪费,就没有弄,外壳上面的2个圆孔是先画好,然后用曲线锯锯的,旁边的2个嫌麻烦直接角磨机开方孔。
弄了好多空,总算装上了。

先试机看看。

还行,功率2.32kw

过程就没有仔细拍了,主要就是各种打孔。电烙铁功率不够,铜管是使用热风枪辅助加热,焊接的有些难看,好在不漏水。

电焊插头的线留的太长了估计10cm就够了,多了20~30cm:sweat:

由于外壳尺寸正好,风扇只需要开孔,防护罩可以直接固定在风扇上。

米沃奇M12的曲线锯开的圆孔,忘记垫东西了,外壳有的痕迹。
把主板的液晶屏挪到前面,把主板的水泵开关、坩埚检测开关也放到前面的左边,另外后加的外壳通风风扇开关和主机开关放在右边。

左边是DJK10-25电焊快速插头,左边是水泵的进水和出水管,中间分别是预留的脚踏开关和12V外接电源,插入外接12V电源,机箱内12V电源自动断开。

整体外观。

前置面板。

网友:
你就说搞了多少钱,吓退我

网友A:
电源呢? 48v通信电源? ?
不会是  输入直接接的逆变焊机的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呢? 48v通信电源? ?
不会是  输入直接接的逆变焊机的输出吧???

直接使用电焊机电源,之前花1500多买的沪工之星NB200E,不用就浪费了啊

网友:
使用效果何如

网友:
没看懂zvs到底用多大电压电流供电。
也没看懂外接12V是干什么的。

网友:
肯辛顿120W是亮点

楼主:
12V主要用于风扇、水泵、继电器、温控之类管理功能供电。
ZVS使用是24~70V电压,加热铁速度还挺快的,铜铝之类的没有坩埚还没有试过。

网友:
,是想自己做个可调输入直流的电磁炉吗

网友:
不同材质的锅,谐振频率是不是要变化

网友(2022-03-11):
我想做一个可以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