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装超声波清洗器

楼主(2020-06-29):
拆超声波清洗器,闲鱼50块买的超声波清洗机。想看看内部,另外也要整个拆出来清洁消毒,开拆。
先看看外观

拆完清洗后准备装回。
全部零件

不锈钢螺丝

滤光片?在显示管里面

装回两个按钮

显示板,就一个计时器

固定电路板

装回硅胶圈

底部震动头

装回清洗盘

固定螺丝

电路板

电路板背面

固定电路板,装好连接震动头线卡,显示板接头,电源接头

整体装好,固定螺丝

铭牌

外形

试机

装好收工,各们看官,有币的砸过来

网友A:
这个有效果吗???

网友:
这个属于玩具版,压电片振子,估计能有个20-30w~

网友:
有个300W的,6个金属大振子,烧了三颗

网友:
这个价格挺不错的~

网友B:
适合清洗9733等叶片很密的涡轮风扇,无需洗洁精等碱性溶剂。我虽然没有超声波清洗机,但是用加湿器头清洗9733风扇叶轮,别在一个位置停留超过两秒,以免叶轮被换能片水柱弄软变形。

网友C:
我看到筒装红双喜了,扔一支过来。。。。。。。

网友D:
能洗首饰或者手表吗??

网友:
这种好像不如工业振头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适合清洗9733等叶片很密的涡轮风扇,无需洗洁精等碱性溶剂。我虽然没有超声波清洗机,但是用加湿器头清洗97 ...

以前想着加湿器和超声波清洗机结构差不多 想着应该也能清洗 ,就把手电放进去 结果拿出来手电的玻璃表面变得和融化过一样不平整了 太厉害了。这个手电前面玻璃是强化矿物玻璃不是塑料的。

网友:
压电陶瓷?玩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想着加湿器和超声波清洗机结构差不多 想着应该也能清洗 ,就把手电放进去 结果拿出来手电的玻璃表面 ...

接触换能片水柱时间偏长,我的9733风扇叶轮可都是塑料,先接触换能片水柱一秒赶紧离开看看,然后接触两秒离开,如果叶轮塑料变形,接触一秒离开换地方。

网友:
看水柱   似乎还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适合清洗9733等叶片很密的涡轮风扇,无需洗洁精等碱性溶剂。我虽然没有超声波清洗机,但是用加湿器头清洗97 ...

加湿器可以改超声波清洗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加湿器可以改超声波清洗机吗?

应该可以,最大的缺点范围太小了,直径好像才5到10毫米,清洗贴片电阻等小东西。项链手环等得买专用的超声波清洗机好些,只不过噪音有点刺耳,最好放在厨房阳台等隔音多的地方用。

网友:
用一个频率超过声波的振源,就可称超声波了

楼主(2020-11-12):
引用 网友D:
能洗首饰或者手表吗??

可以,洗得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效果吗???

可以的。洗眼镜洗首饰什么的,洗得也挺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筒装红双喜了,扔一支过来。。。。。。。

好,那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