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修同轴线剥皮机

楼主(2020-06-29):
最近帮厂里买了几台设备,试用过程中有一台罢工了,具体现象是电源指示灯亮,触摸幕没显示,按按键机头没反应,厂家让我帮忙拆开看看有没有插件松脱,打开检查各插件都没剖,发现主板供电的24v电源指示灯没亮,告诉厂家主板供电可能挂了,厂家说先寄个电源给我换上试试,如果不行再派人来检修,第二天中午收到电源,换上后恢复正常。
寄来的电源和换下的坏电源都属于杂牌电源阵营,故障率和寿命相比大牌差距不是一点点。

网友A:
原来是工频变压器,不过环牛的效率高于方形铁牛,要是能类似开关电源增加反馈电路,能效可以提高到80plus认证。

网友B:
厂家也是666啊
舍得用环牛,却旁边那个24V 35W的电源用杂牌。。。
LRS-35-24 明伟 的也就49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厂家也是666啊
舍得用环牛,却旁边那个24V 35W的电源用杂牌。。。
LRS-35-24 明伟 的也就49元。。。 ...

不过这种杂牌拿货大概10来块就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过这种杂牌拿货大概10来块就有了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厂家为了省个差价(20多元的样子)
导致。。。试用都炸机了,这种不就是很欢乐嘛

网友:
肯定是被供销员坑了。

网友D:
这些机器大部分就是很小的工厂生产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工频变压器,不过环牛的效率高于方形铁牛,要是能类似开关电源增加反馈电路,能效可以提高到80plus认 ...

带几个电机,还是环牛耐操,不过这系统供电的电源太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就是这个意思
厂家为了省个差价(20多元的样子)
导致。。。试用都炸机了,这种不就是很欢乐嘛 ...

机械的电机等用工频变压器电流大,反应快,用开关式的反应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些机器大部分就是很小的工厂生产出来的。

大工厂也不愿意生产这种不上量的东西
还有,关于电源省钱,好货好用大家都懂,问题是客户是否愿意支付好货带来的高售价呢?小企业很难的。英雄难为五斗米
看优惠购的那些垃圾这么受欢迎就知道普通消费者的心态。make in china不是做不出好东西,只是客户群体层次只能接受那种质量和价格体系的产品。
都爱好东西的话,工频马达风扇就没有什么事了,都直流变频风扇了

网友:
售后服务 过保就坏,零整比 ,还有挣钱的机会啊

网友:
现在同业竞争大,压缩成本是一方面,另一个是要给回扣提点才能做成买卖啊,不是高精尖的玩意,有多少钱是用在硬件成本上了呢?

网友:
不过这种杂牌拿货大概10来块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