瘾·山地车改装油压刹车(zoom)

楼主(2020-06-29):
过年前1.5k买的山地车
避震器,刹车不太满意。。。
尤其是用习惯了电动车的xc28前叉和油压刹车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07
山地车改电动

今年搞什么百日行动,学校都不让停电动车了
得等下学期

改前,已改了后轮和车把

还有刹车盘这个螺丝总是掉出来

618TB满200减20买了一堆东西

因为刹车是分体式的,所以变速器的换挡手柄也得换

后刹车安装

前刹车安装

刹车手柄

车头

改完

油压刹车的手感和刹车力是明显大于线拉的,我现在捏住后刹车能轻松抱死后轮,捏前刹能翘车尾,方便在下学校地下车库的时候秀操作(手动滑稽)

拆车过程略

说一下调试经验吧
油压刹车---松掉卡钳上的2颗螺丝,捏紧刹车,拧紧螺丝。
前变速器---档位拨到1档,装好变速线,再微调(不要从3档开始装,不然在换挡的时候会直接从3档掉到1档)
后变速器---从最高档位开始调

有什么更好的建议欢迎各位坛友提出

楼主:
平时喜欢飚车,堵车的时候直接拉起车头侧面跳上人行道,过了堵车路段直接跳下去,记得初中的时候因为操作不熟悉直接磕爆了后胎。。。
公路车这样操作怕摔变形了。。。

网友A:
我的改了后面飞轮 链条  前面改成XCR32 然后又改了气叉 然后就开始几年的吃灰之旅

网友:
刹车颜色有点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了后面飞轮 链条  前面改成XCR32 然后又改了气叉 然后就开始几年的吃灰之旅 ...

车可以不骑,但折腾的东西不能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改了后面飞轮 链条  前面改成XCR32 然后又改了气叉 然后就开始几年的吃灰之旅 ...

改过气叉,但是气压打高点就太硬,气压低了总是打底,而且回弹不好。
就半价卖掉了.....

网友C:
后避震 弄个有压缩阻尼的  骑起来减少 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可以不骑,但折腾的东西不能丢

然后早几天搬出来改了后拨 搬下楼  上坡30的速度 跑了有12KM回来累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避震 弄个有压缩阻尼的  骑起来减少 泻力

这个190mm的能适配的避震器比较少,也比较贵。。。

网友D:
关键是这么优秀的车,贼也惦记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关键。 要不装个GPS定位? 加上通过手机模块报告当前位置,即使被推进房子里也能够报告最后见到GPS的位置,或者结合基站定位,海拔高度等,知道被贼放那栋楼,第几层

网友:
我已经丢两个车了,现在第三个不敢轻易改动了,天天台楼上来

网友E:
我实话实说,改油碟意义不大,建议把后轮改成电机的,你这个带软尾,逼震应该可以。适合改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这么优秀的车,贼也惦记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关键。 要不装个GPS定位? 加上通过手机模块报告当前 ...

装过,但是效果不好,主要是定位器不好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实话实说,改油碟意义不大,建议把后轮改成电机的,你这个带软尾,逼震应该可以。适合改电动。 ...

电池没地方放
改过一辆电动车。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107
感觉还不如买那种二手的国标电动车来改装,山地车这样改不安全

网友(2024-01-20):
改造漂亮,整体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