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修铭瑄MS320GBX5固态硬盘失败

楼主(2020-06-29):
2018年3月花379元在网上买的铭瑄320G固态硬盘。

昨天台式电脑在用时删除了注册表中的几个项,然后突然死机,手动重启,自动进入windows的系统修复,完成后自动重启,就不认盘了。
妈的!要死了,好多重要文件没了啊!

问我为什么买这个垃圾牌子,还不是当时贪财便宜,没想到就这么中招了。
这东西厂家保3年,可如果我今天寄送出去,文件肯定没了,
于是冒着影响保修换货的风险,冒险把侧面的保险贴加热后揭下,拆下侧边螺丝,查看下是否是简单电路故障,自己能修好,文件就保住了。
这是电路板反面。

这是电脑板正面,明显有一个0欧电阻烧焦了。

从一个古代的独立网卡上找到一个0欧贴片电阻

原电阻已烧断不通,原电阻不拆下,直接叠加并联上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检查时万用表的表笔线断了,焊上。

装在移动硬盘中接到笔记本USB口上试,系统弹出“USB口电涌,超出允许电流”,无法使用。
看来是电路有严重短路,所以笔记本USB带不动。但不死心,把叠加并联上的0欧电阻换成细漆包线,直接接上台式机电源和SATA线试试。
结果瞬间细漆包线红热烧断。

啊啊啊。。。板子有大问题。
测板上几十个贴片电容,除个别电容外,在板上在线测,几乎所有电容两端都是短路状态,唉。。。如果自己试着拆出几个电容测,怕把板子搞的一塌糊涂,既没修好,又无法保修换货了。
无解,今天只能发快递送厂家换货了。

楼主:
可怜我那么多重要的个人文件,都没了啊。
平时这些文件存在网盘或OneDriver的话,怕有信息泄露的风险,所以一直是手动备份在另一个硬盘上的,
但是安稳日子过多了,逐渐忘记定时备份,上次备份还是3个月前的,这次真是一把血泪啊。

===================================================
2020.6.27坏,2020.6.28花12元发快递到广东厂家如下,实际是台电的售后,铭瑄看来是台电代工的。

020.6.30对方收到货,2020.7.1有短信来说入库处理,2020.7.13换了发货过来,2020.7.15到付14元快递费。
换成了MS480GBX5的SSD,此新盘2020.6.23出厂,那这个盘3年包换再延续?

把320G的SSD换成480G的,总算弥补了一点我受伤的心灵。

下面是盘的正面

下面是新盘的反面:

不知这个新 盘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SSD敢存重要数据不备份,你也是胆大。做机械硬盘的就那几家,做SSD的茫茫多,你可以细品一下哪个更可靠点。
在我看来,SSD就是做系统盘用的。
机械硬盘盘片没坏可以换电路板移植存储器,SSD能不能换电路板移植FLASH保住数据,你要问问厂里的,数据重要适当付点费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下次记得重要文件放hdd

网友:
愿上天保佑大姐姐们还能下载吧

网友:
寄去修硬盘不怕出什么门事件,呵呵

网友:
保险电阻烧肯定有大短路,不排除短路直接接上肯定烧

网友:
为什么你们对杂牌固态情有独钟

网友:
不保修的话可以自己慢慢修,用两只烙铁拆这种电容比较方便。

网友:
我现在是不会相信固态硬盘了的,哪怕速度慢点,资料也不刻碟保存,也不扔固态硬盘的分区,直接扔机械盘,机械盘满了直接换个仓库盘好了,因为我十几年前刻录的DVD碟现在读不出来了,有些珍贵资料都读不出,好鬼郁闷

网友:
都不如搞一块机械盘存储了,除了怕摔没啥缺点

网友:
这个电阻能烧成这样,明显后级有接近短路的情况~

网友:
松香熏下  看下哪里短路  送修资料肯定没有了

网友:
一般ssd就做系统盘,挂个hdd存资料,这样系统丢失也不怕。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虽是做显卡的三线牌子,看芯片还是不错的,价格不算低

网友:
内部元件烧成这样,厂家也会拒保。
焊接过也会拒保。。
开封了,也会拒保。

总之要看厂家政策。。。毕竟这样子还是有概率是人为损坏了。

网友:
血的教训,曾经也经历过。

网友:
明明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所以我现在重要数据还是机械硬盘,固态只做系统。

网友:
存了几年资料的机械硬盘掉地上了,所有资料取不出来了,刻的DVD也不读盘,资料到底有没有好办法可以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