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最后一次尝试订做512gU盘

楼主(2020-06-29):
已经定做过2次903+512gU盘了,结果清一色掉盘失败,当然,也许是镁光和海力士的颗粒不行
于是,这次做最后的尝试,找卖家定做一个东芝512的

先测试一下,确定是512g双贴的mlc颗粒

说一下,跑圈时掉盘,在写入到一半左右的时候
然后量产时选择dismf什么的,还有idbt什么的,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不过通过看帖这两项确实有助于不掉盘
于是终于写入不掉盘了,读取也ok,就是中间有16g数据的损坏
我在想,应该不是903的问题,毕竟一圈跑下来了,应该是颗粒体质不行。只能退货了。
以后也不打算尝试903+512了,因为我发现903的纠错能力有限,容量太大就非常挑颗粒体质,而基本网上diy的U盘用的都是拆机片,体质不会太好,个别的还有很差的片,所以能配得上903的512估计世界上不多。
完结撒花。

网友:
那么大容量干嘛不上固态u盘板子

网友:
哪家买的颗粒?

网友:
本身用这么大的优盘就是种冒险行为~

网友:
那么大的容量用903方案速度跟不上,体验不会好。还固态方案可以试试。

网友:
你用法拉利的车身加一个奇瑞qq的发动机,

网友A:
903主控512G的大热天跑圈掉盘不奇怪,不掉盘才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3主控512G的大热天跑圈掉盘不奇怪,不掉盘才是不正常的

我是用风扇在一旁吹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哥做过903方案的512G  @mon_20xx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737

我就是眼馋他的这个盘 才蒙生定做念头的

网友:
512g,供电可以肯定是不行的,供电行了,散热也是头疼的问题。u盘,128我觉的就到头了,再提升,需要更新工艺水平。

网友C:
怎么看都像是某片闪存某个DIE挂掉了。能上SSD的闪存绝不贴普通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看都像是某片闪存某个DIE挂掉了。能上SSD的闪存绝不贴普通优盘。

我也是的,128g的都上固态主控u盘,体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