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多谢版主加上型号 )拆不充电的荣耀手机 原来是接触问题(honor CHM-CL00)

楼主(2020-06-29):
端午到老丈人家 发现扔了一只手机在角落里
拿来发现开不了机了。果断拆之

这个造型的算老的了

honor 。。。

还有后盖的,可以直接掰开

后盖里面还有天线 俩触点这是

售出日期16年2月

生产日期貌似15年6月

后面盖子拆开,可以看到电池了

电池型号 串号之类的就不打码了,这个手机就算修好也不上卡了

电池这里还有一颗螺丝,。。。

电池下来了

这个四方形的是外放的位置 四角铜触点 通过后盖上对应的限位槽安装上位

电池接口

查了没电
但发现电池触点是松的

压紧以后复位开机

有指示了

充电宝开机了表明有电流输出了

手机过了一会儿有显示天儿真热啊。。o啦

网友:
后面触点是NFC

网友A:
回这岳母家,比逛收废站强多了。。。。。。

网友B:
新买的网红小表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挺好,岳母看女婿这么厉害一定很开心

楼主:
这个低端手机哪里来的nfc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这岳母家,比逛收废站强多了。。。。。。

让温总见笑啦o(* ̄︶ ̄*)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网红小表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挺好,岳母看女婿这么厉害一定很开心 ...

这个小问题还好,电池不得行了只能拿来放歌听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低端手机哪里来的nfc哦

你没看到后盖上NFC的标志么

网友D:
这个手机还能用?小米5都下岗了,小米8也也快不能用了
这个手机应该是410,1.2G的处理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手机还能用?小米5都下岗了,小米8也也快不能用了
这个手机应该是410,1.2G的处理器吧 ...

这个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看到后盖上NFC的标志么

你可别说,我还专门到网上找了下,果然有nfc,
但,,,,,还是没啥卵用

网友:
这个是荣耀4C吧,我15年的时候买了一个

网友E:
手机有点老了,不好做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机有点老了,不好做什么用了

确实没啥用了。扔那里吃灰中

网友F:
你们回老丈人家都随身万用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们回老丈人家都随身万用表吗?

小婊砸随车仍在车上的

网友G:
至少比我的N4s拉断没下来的易拉胶电池,和z17mini底部带胶等不可更换电池要友好一些,有螺丝可拆。

网友:
好多大款,还说小米8都不能用的,我作为小米6钉子户表示淡定淡定,果然穷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至少比我的N4s拉断没下来的易拉胶电池,和z17mini底部带胶等不可更换电池要友好一些,有螺丝可拆。 ...

背胶啥的最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