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暴力拆个大功率达林顿金封晶体管FW26025A1

楼主(2020-06-29):
前几天汽车空调调速模块坏了,拆下来发现是大功率达林顿晶体管FW26025A1,拆开看看
外观,马来西亚生产

内部原理图,是PNP型,带电阻

用锯子锯开帽子,可见里面核心

大小约5mm

放大看看,有个电极有烧的痕迹,是不是这里就击穿了,CE间击穿短路了

谢谢观看!

网友:
图片拍的很不错。。。。。。。

网友A:
这个达林顿复合管内部自带反向保护二极管,而你代换用的MJ11015里面没有,最好外接一个,否则容易被反向感应电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达林顿复合管内部自带反向保护二极管,而你代换用的MJ11015里面没有,最好外接一个,否则容易被反向感 ...

mj11015也有的

网友:
引线不错,我希望CREE灯珠也是加粗引线,无需用容易断裂价格又贵又细的金线。

网友:
好清晰的图片,用啥放大的?

网友:
看样子是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