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3281AB和3281BB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6-29):
3281AB和3281BB有什么区别,最近想玩下3281,刚好手里有几个NW651,封装272又不想用转换贴,听说3281BB只能低格,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网友A:
3281AB最高支持4CE
3281BB最高支持2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1AB最高支持4CE
3281BB最高支持2CE

还有3281c更夸张,2ce,也不知道慧荣怎么会生产出那么多的废品,只能用2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3281c更夸张,2ce,也不知道慧荣怎么会生产出那么多的废品,只能用2ce

3281C不就是3281B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3281c更夸张,2ce,也不知道慧荣怎么会生产出那么多的废品,只能用2ce

哦!!!!!!!

网友:
上面的回复中,请勿误导他人。3281bb只支持低格和2ce?

3281c只支持最大2ce,
3281bb是3281ab的升级版,多了一个电压,其他的暂时没什么大的不同,3281bb支持正片工具,黑片工具,支持最大4ce闪存,速度和3281ab无太大区别(部分闪存有提速现象是在量产软件的调校上有点差异)

网友C:
有鸡儿区别,只不过3281的板子加了1.2v跳线,目前的板子是不支持2ce双贴,单贴2ce4ce没问题,然后白片工具同样开不了tsop颗粒,支持的颗粒相对ab似乎也没变多,所以没卵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鸡儿区别,只不过3281的板子加了1.2v跳线,目前的板子是不支持2ce双贴,单贴2ce4ce没问题,然后白片工具 ...

Tsop的颗粒应该是不是参数问题,我不会改,如果把颗粒的频率锁死100hz是不是能开,肯定是有工具的,不是黑片工具,hp的u盘大量上市就是3281+tsop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sop的颗粒应该是不是参数问题,我不会改,如果把颗粒的频率锁死100hz是不是能开,肯定是有工具的,不是 ...

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3281接到那种万能测试架上没有颗粒能开的出来,都是卡在verify isp的地方

网友:
3281bb支持1.2v电压,其它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