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跟风买的小米2温度计,和中央空调开关对比,温度差不多,

楼主(2020-06-29):
小米的精度是0.1,空调面板的是0.5.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池呢
屏幕好像就是普通液晶吧,精度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电池呢
屏幕好像就是普通液晶吧,精度可以了

没有打开看,不知什么电池,精度还不错,有蓝牙,可以在手机上看。

网友:
没有背光的?如果有唤醒背光的更好,便于在光线不佳时看表。

网友(2020-08-03):
这都叫拆机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