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M的无线为啥实际下载只有5M到6M理论不应该30M多吗

楼主(2020-06-29):
最近买了个台式PCIE千兆网卡,测试实际能跑到35M左右,但是电脑放在卧室,路由器
在客厅,隔着一堵墙,扯网线要绕8米多,没有那么长的6类线,用5普通的网线,就只能到100M。

最近突发奇想,手里有一个天猫魔盘,理论数据300M,插在电脑上,通过无线网络连接,查看确实显示300M
用网速测试软件测试,下载极限速度只能到5M,6M,然后插回网线,改用有线100M,测试下载速度到11M,12M

那么为啥300M的无线跑不过100M的有线,是有信号干扰吗?信号都是满格的。
还是无线的速率与有线的速度换算不一样呢?

网友:
无线就是这个德行,你把网卡放在路由器边上都不一定跑满,

网友:
一直都有找个问题,从来没有满过

网友:
无线就这个德行  我的K3 无线下载也就4M   插线就10m下载   宽带100M

网友:
设备问题,有的路由无线300M 就可以接近或达到100M宽带满速

网友:
你找一个干净的信道跑肯定能跑满,关键是没有干净的信道,或者你用5gWiFi也能跑满

网友:
区区几米网线,5类6类差距就是零!肯定水晶头没接好或者质量问题。2.4G吹到1000M都没用,周围干扰太多,速度快不起来。这些年装过数百台2.4G家用路由,只见过1次能跑满100M的。

网友A:
同样一台电脑,同一个路由器,用2.4G跑4M,用5G就能跑到7M。

估计主要还是干扰的原因。

网友:
先说有线:超五类线,质量过关的跑千兆完全OK,10米以内衰减不明显。
无线:一般300M路由2个天线各150M,除了受路由性能影响,还有无线模式、客户端连接速率(我用的千兆路由,客户端连接速度才72M),信道及周边信号干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一台电脑,同一个路由器,用2.4G跑4M,用5G就能跑到7M。

估计主要还是干扰的原因。 ...

我300m的路由,一堵墙10m没问题,3墙都有5   6m ,一般的渣渣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一台电脑,同一个路由器,用2.4G跑4M,用5G就能跑到7M。

估计主要还是干扰的原因。 ...

估计是,楼上楼下设备太多了,这个无线卡不支持5G,5G估计能好一些

网友:
我的路由和电脑在客厅两端,100WiFi最快下载12M

网友:
300m最快是能达到20M的。但是电脑、路由都要好的无线网卡。

网友B:
楼主你就不能网线穿墙吗?

网友:
信道干扰,放农村就好了   周围WiFi太多  就会这样   用5G频段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就不能网线穿墙吗?

正在研究穿墙方案

网友:
电脑还是有线王道,笔记本除外

网友:
一般来说无线的实际速度要/根2的,反正我这几个设备比例就是除根2
我笔记本连得wifi显示的是433Mbps,除根2差不多是306,平时内网传输也就是38MB/S左右,台式机网卡占用35%,笔记本网卡占用98%
另一个设备只能2.4g 144,最快11.5MB/S顶天,差不多也是根2
两个台式机都是1Gbps的有线,平时内网传文件能到109MB/S

你这300M的话顶天26MB/S,但是如果路由器是百兆口那顶天12.5MB/S,要是2.4G信号144M的话也是顶天12.7MB/S,但是2.4G你别指望这个理想状态,除非你周围没有任何干扰,包括无线鼠标,蓝牙等(其他路由器更不用说了,尤其是信道相同的)。我这边2.4G最快9.7MB/S

网友:
无线干扰太多了,能有线就尽量有线吧。现在随便一搜就有几十个wifi,不打架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