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咨询一个问题,小米5S高配4G内存改6G内存有意义么?

楼主(2020-06-29):
没别的,看别人换了手痒,但别人都是低配版改的,不知道这个6G是啥型号,能否告知?

网友A:
意义就是练习一下手工,其他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
这款手机太热啦,电池续航也是个问题,换一个吧。
不过相机用着挺顺手的。

网友B:
骁龙821,换6G运存意义不大,正常使用4G够用,真跑满6G时CPU又拖后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义就是练习一下手工,其他并没有什么卵用

就是看了别人换手痒

楼主:
引用 网友B:
骁龙821,换6G运存意义不大,正常使用4G够用,真跑满6G时CPU又拖后腿了

这样一分析倒也真是,平时也没用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