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购蓝牙功放板,改EM-JA006SB音箱变为真正的蓝牙音箱

楼主(2020-06-29):
改装难度:★
先贴上我的拆机帖:数码交易区的Marley EM-JA006SB有源音箱拆解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59577&extra=

卖家说是蓝牙音箱,虽然音质不错,但实际上没有蓝牙功能,这怎么行呢?
于是在万能的淘宝上溜达,看到的大多是2、3十元的蓝牙板,实在是看不上眼;有些稍微入眼的,就要1、2百多了,没意思,又要改电源音质又没提高。逛了好两天都没有结果,还是在“数码之家”上看到“618特价52还返现10美国RCA回音壁蓝牙4.0功放板支持光纤同轴2.1低音炮“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2391,看卖家的介绍,这块板是既有蓝牙又带功放的,看评价140多了,还没有差评的,应该不错的吧!(赶紧打住,有广告嫌疑了)。
样子是这样的(卖家那边的图):

以下是功能图(卖家那边的图):

肚子下的2个螺丝和2根线都割掉,用电烙铁靠着加热一下,很好拿的。
买了2块板子,下图就是其中之一的集合。

为什么要把背板拆掉呢,是因为它体积太大了,根本塞不下这么小巧的音箱里。
即使拆了背板,还是塞不下。只好拿出切割机,先自宫了。
由于我这个改装过程是后写的(起先没想到要发帖介绍),所以只能贴上割好后的样子。

我的原则就是尽可能的保留原来的优点特点,减少破坏性切割。请注意上图,左右边都已靠近螺丝洞口,还要保留竹后盖的固定柱,没办法,只能把同轴输入给拿掉了。见下图:

那后背为什么要挂上这么多,大约有1厘米了?原因是音箱内腔宽度不够,只能这样了。请看内部的样子:

因为板上的遥控部分突出,只能把功放板往后放了。忘了说里面的排线了。排线是连接原来的板子,把音箱顶上的按钮用起来。

连接好是这个样子:

请注意正负极。因为原来的板子负极是相通的,你把新板子的正极接到原板子的负极,相当于一直在按这个按键,引起按键功能失效。
把电源指示灯和遥控也用引线延长出来,用热胶固定。遥控固定在喇叭的纸盆后面,注意留足空间,在大音量的时候也不能碰到。

线都连好后,新板子用热胶固定,把配的塑料板割好,盖在上面,把胶打上。忽视不及格的手工,安慰自己:平时后背看不见的。如下图:

用线锯割竹板,弄好后的样子:

完成了一波骚操作后,感觉音质有了大的提升!!!B格提高了不少!!
至此改造完成,谢谢观看!!!

楼主:
工具和材料:热熔枪和胶、8芯排线、电烙铁、切割机。成本:音箱150元+蓝牙功放板70=220元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一切在于折腾。

网友A:
强迫症表示,对机体上的大伤疤受不了!

不过对于楼主的折腾还是表示支持

网友B:
改造方向正确,不过太丑啦

网友:
早两年在tb买了一个出口版的(内置开关电源),音质不错,功能比你这块还强,还像价格不到200元。

网友C:
这声音改的欲望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方向正确,不过太丑啦

谢谢鼓励!丑确实是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声音改的欲望都没了!

改造后声音有大提升的。这块蓝牙功放板功能全,改装简单,值得一试。

网友:
来学习音箱的DIY:victory:

网友:
太先进的玩不转。我用8块蓝牙板。爱华音箱。效果挺好没有交流噪音

网友D(2020-08-23):
蓝牙版能不能放到音箱内部,接口飞线到原音箱输出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牙版能不能放到音箱内部,接口飞线到原音箱输出板呢?

无论如何放不下呀,我试过很多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表示,对机体上的大伤疤受不了!

不过对于楼主的折腾还是表示支持 ...

支持,后面的插口位置不应动,内部用线连上就好,这音箱的价值就是在壳体上。

网友:
那位大神能直接将原来的蓝牙板重新写固件,那才是真的完美。

网友(2021-11-03):
引用 楼主:
工具和材料:热熔枪和胶、8芯排线、电烙铁、切割机。成本:音箱150元+蓝牙功放板70=220元
...

请教大神,我准备装天猫精灵或者小爱同学或者模块上去(网上有很多通过购买数模转换小板的视频,但这个音箱自带主板具备数模转换芯片),此音箱原主板的数模转换引脚怎么定义?

网友:
呵呵,勇气可嘉!美观要更努力啊!~

网友:
原话  完成了一波骚操作后,感觉音质有了大的提升!!!B格提高了不少!!

音质提升是心理作用   B格就下降好几层了

网友:
讲真的,有点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