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使用中突然打火?给惠而浦微波炉VIP203S換变压器

楼主(2020-06-29):
给惠而浦微波炉VIP203S換变压器,用了20年的微波炉在使用中突然打火,经拆开检查发現变压器高压侧已烧毁,想起妹妹原来有个坏微波炉变压器被我拆回来了(見此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71759),原来是准备做点焊机一直沒动手应该可以替换,换上去经4个多月的使用一切正常,发帖庆祝一下

当时使用时空气湿度达到了99%够潮的了,极易造成电气打火.另:吐槽一下这图片怎么也转不过来,在电脑中看以及看缩略图都是正常的,有懂的大神给解释一下,先谢了

就这台微波炉,99年买的花了18xx大洋

又转不正将就看吧

铭牌Whirlpool VIP203

合格证,勉强能看到手写的99

内部

微波管

变压器

还是美国产的

打火的地方

要替换的变压器,烧毁的是立式安装,换上的是卧式安装,只有重新打孔

换上去的样子

最后还原试机正常,搞掂收工,最后谢谢观赏

END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损坏的很少见。

网友A:
刚好打火的二次侧拆掉,一次侧没事就继续做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打火的二次侧拆掉,一次侧没事就继续做点焊机

是有这个打算

网友:
我有一个惠而浦微波炉拆下的变压器,850w,九斤多重,

网友B: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网友C:
我家里的之前也是黄梅天,打火烧了高压保险

网友D:
图片转过来就好了,或者在手机里转一下,然后点保存。转了以后没有再保存的转都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片转过来就好了,或者在手机里转一下,然后点保存。转了以后没有再保存的转都是无效的......
...

谢了,回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

本来老大说再买一台,我说修修看不行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里的之前也是黄梅天,打火烧了高压保险

天气太潮了,我住6楼都不行

网友:
去年闲鱼上淘了一个LG的坏微波炉,01年左右的国产货,卖家说偶尔能用偶尔不能用,以为是接触不良的问题,最后发现电压器高压侧开路,高压保险损坏,磁控管座短路,不知道这个微波炉经历了什么严重事故。无良卖家,差评了。几块钱网购了保险管、磁控管座,加上以前捡了个旋钮格兰仕微波炉,拆下了变压器准备做点焊机,但一直没有着手做,其他部分被我爸卖了废品(暴殄天物),格兰仕的变压器跟LG的功率都是700W,但大很多,至少重两斤以上,也是底座重新打孔安装。磁控管开膛破肚换了底座,保险管连保险座一起更换了,因为变压器端子不一样,买了冷压钳和端子,压费了好多个端子才搞定。微波炉内膛油脂太难清洗,感觉洗洁精都不好使,不敢用重油污清洗剂,用热风枪配合沾了洗洁精的湿抹布清洗,事半功倍。之后同样的方法清洗自家的格兰仕微波炉内膛,内膛油漆受热起包,才知道格兰仕在烤漆方面根本不能跟LG相提并论,自家的格兰仕微波炉内膛油漆脱落生锈,LG的十八九年内膛还是完好。修好这个LG微波炉后给了小叔子,使用评价挺好

网友E:
正好可以拿买微波炉的钱买个除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可以拿买微波炉的钱买个除湿机。

除湿机没有,加湿机倒有一个

网友F:
变压器别丢~~~做点焊机完美

网友G:
厨房那买一台除湿机,像空调关好门窗除湿后再开微波炉。楼主的温湿度计质量不错,我在科兴店欧尚旁乐华梅兰99元买了两个温湿度计,半年后时间全部乱笔画,重新开机不到一天时间显示又变成乱笔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厨房那买一台除湿机,像空调关好门窗除湿后再开微波炉。楼主的温湿度计质量不错,我在科兴店欧尚旁乐华梅兰 ...

这个温湿度计是网购的好像十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压器别丢~~~做点焊机完美

是有这个打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湿机没有,加湿机倒有一个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南方很实用的家电。拿来吹衣服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