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拼凑一个人体感应灯,失败了

楼主(2020-06-29):
厨房灯的绝版开关不好用了,换成86型的需要修墙,麻烦,就想改用人体感应灯。
市售的成品瓦数小了点,就自己做一个吧。
买了两套人体感应开关,看电路应该不错,继电器输出的。
改造前先试了试开关模块,人靠近时继电器吸合,灯亮,1分钟后灯熄灭,再靠近灯又亮了。
动手改造。
晚上装进天花板上的灯头,一试,不够灵敏,站在下面来回走,偶尔会动作,见鬼了,仅仅焊几根出入线就把这东西搞坏了?
换个探头试试,还是不灵,
换个电路板试试,也不灵。
第二天,把灯拆下,用黑胶布贴住光敏电阻,放在桌子上试,又是可以动作的。
难道装在头顶上感应面积太小,不应该啊!
隔了两天,晚上再试时,还是在桌子上,把光敏电阻上的胶布除去,对人体完全无反应,打开台灯,奇迹发生了,这货动作了,试了几次都这样,换个探头,还是这样。
人体感应灯变成感光动作的灯了。
有光才会亮的灯,不是瞎凑热闹吗。
是感光探头有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曾经想到探头是不是离灯珠太近了,但换成另一个探头时,探头是垂落在灯盘前下方10CM左右的位置的。

买的开关模块

IC型号MX8072

下面这块板的
电容不知为什么从正面移到了背面

探头内部,到底是雷达还是红外线?

背面啥都没有

买的12W灯盘

更简洁的恒流源,控制IC变成4Pin了

感应探头正好可以装在这个位置上

接受坛友的建议,加铝板散热。

底板变厚,正面的柔光板扣不住了,用两个螺丝固定一下,留点缝隙,正好散热。

找了个大节能灯的壳子,正好装进感应电路板和恒流源,

探头的线就先这样了。

网友:
红外的感应探头

网友:
应该是红外线吧。。。

网友:
红外线有径向的,转90度试试

网友A:
感应电路和横流源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路和横流源分开

是两个电路板靠的太近了?

网友:
不可靠的原因可能是感应的电路板没有屏蔽,探头的四芯线容易阻挡热释红外探头,把导线直接焊到板子上,再把那两个孔柱加点东西垫高探头板,来增大感应角度

网友:
有些问题  的确是有点奇怪   又找不到原因!

网友B:
这红外和微波的感应头,最难捣鼓,不如声光控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红外和微波的感应头,最难捣鼓,不如声光控成熟

声光控,哼来咳去,废嗓子,脚踏废鞋,手拍掌疼,人体感应还是好些,我在楼道装了个人体感应的,一两年了用的还挺顺心,灵敏度也不错

网友:
你那个简陋多了,可以买这种的,贵是贵了点 但是用着应该听顺心的

网友:
声控的要吐槽,邻居每天喊一嗓子,陌生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路和横流源分开

下午将白炽灯泡连在控制模块上,人靠近或挥挥手灯都会亮,你说的完全正确,是恒流源驱动电路和控制模块距离太近,相互之间产生了干扰。

网友:
有菲涅尔透镜,肯定是红外线的。我在卫生间也装了个,还好用,但是我是把感应头和灯具分开的。感觉是哪干扰了。光敏电阻正常的话是有光开关就不动作了,如果把光敏电阻拆了,就随时可以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