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SMT32彩屏的简易示波器 可以测直流信号吗? 比如方波

楼主(2020-06-29):
如题,用过的TX给说说

有说法是这类简易DSO 无法测量直流信号,不明就里

网友A:
测直流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直流的意义是什么?

过冲,纹波,时序

网友:
过冲,纹波都是都是交流信号啊。

网友B:
方波没问题,只是频率不能高,测直流看啥?开机过冲?突变? 也可以吧,
我的50M  TBS1052B 看1M的方波就不好看了。

好像这种几十元的玩具实时性也不比几千元的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波没问题,只是频率不能高,测直流看啥?开机过冲?突变? 也可以吧,
我的50M  TBS1052B 看1M的方波就不 ...

时代变了  MCU性能大幅提升

现在500M的示波器都很常见了  相信专业领域用的仪器早上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