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风扇罢工了

楼主(2020-06-29):
美的风扇控制主板烧了3个三极管,1个电阻想把这风扇抢救下在淘宝搜不到该型号三极管怎么搞,别的型号可以代换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向可控硅,不是三极管,看封装600V/1A应该差不多,那个电阻参考R25。

网友:
那是比较常见的风扇,用的可控硅。

网友:
这是三极管吗?这明显是双向可控硅呀

网友:
楼上有大神做出正解了,就不多说了

网友:
电阻其他一样的

网友:
看不到主控芯片啊!!

网友A:
我家里的艾美特落地扇,虽然机械款,但是异步电机铝线烧暗短路,因为有一颗很沉的中间凸起梅花螺丝懒得修,后来换成微风夹扇加倒计时插座。带有单片机的家电尽量别用,主要怕半到一年后单片机丢失程序。

网友:
3个都是双向可控硅,功率很小的,淘宝上这样的多的很。

网友B:
我用了10年的钻石风扇那天插电电机圈冒烟了 买了个新电机回来装上发现无法调速 拆开发现一个0607的可控硅烧了 于是把灯控的拆一个换到电机上 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10年的钻石风扇那天插电电机圈冒烟了 买了个新电机回来装上发现无法调速 拆开发现一个0607的可控硅烧 ...

告知具体代换型号

网友:
一般能烧的三极管都是晶闸管。双向1A600V都行,当然为了以后用得住。,可以加大些,2-3A的更耐用,为什么烧,多数电机也转着沉了吧

网友:
这个参数的可控硅bai型号很多比如有:
BT131-600D 1 12.5
双向du可控硅zhi BT131-600E
双向可控硅 BT131-800
双向可控硅 BT131-800D
双向可控硅 BT131-800E
双向可控硅 BT132-600D
双向可控硅 Z0103MA
双向可控硅 Z0103MA0
双向可控硅 Z0103NA
双向可控硅 Z0103NA0
双向可控硅 Z0107MA0
双向可控硅 Z0107NA
双向可控硅 Z0107NA0
双向可控硅 Z0109MA
双向可控硅 Z0109MA0
双向可控硅 Z0109NA
双向可控硅 Z0109NA0
双向可控硅 K100
双向可控硅 Z00607
双向可控硅 Z0103M
双向可控硅 Z0107M
双向可控硅 Z0109M
双向可控硅 Z0110M
双向可控硅 Z0103N
双向可控硅 Z0109N
双向可控硅 Z0110N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家里的艾美特落地扇,虽然机械款,但是异步电机铝线烧暗短路,因为有一颗很沉的中间凸起梅花螺丝懒得修, ...

艾美特电机不是保十年吗,何必自己来?

网友:
废品站逛一圈去拆一个就是了坛子的都懂

网友:
以后不会再买美的电器,过保修基本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024055

他这个搞复杂了,就是开关氧化了而已。滴点钟油(轻质油),然后狂按几分钟就行。
        刚刚周日摊上,10块捡了台09年的6ar,也是 遥控 行,按键只试过一次行。滴油 搞掂,不过易跳挡,按多几次就好。现在藏在家里某角落,就是不知道如何拿出来用,婆娘不喜欢旧物。风扇 上手应该是个烟鬼,我有鼻炎,都闻到机器有烟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艾美特电机不是保十年吗,何必自己来?

我觉得艾美特噪音,总是比每分钟500到600转微风夹扇响死活睡不着,干脆在供应那找了一家大倾角铝合金扇叶,适配蝙蝠牌每分钟700转电机,换上后低速档清净多了,高速档比600转微风夹扇好用不少风力强劲,没想到的是睡觉用低速档加2小时定时,把电容分相异步电机累死了,网上一查异步电机转矩曲线图,才知道艾美特每分钟空载1450转铝线电机,机械特性非常软,低速档会导致电机温升过高,然后烧暗绕组匝间短路。网上有落地扇电机配件,但没找到空载定速每分钟700转,机械特性硬的落地扇纯铜异步电机。6月夏天都换成微风夹扇加倒计时插座,通过微风扇放置位置远近调节风力,还有12伏微风夹扇我改了下铁芯和霍尔位置,支持用充电宝5伏移动吹风,可以放在厨房厕所,也可以放在户外露营等免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