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艾默生625W电源改可调方案

楼主(2020-06-29):
笔者在朋友介绍下买了几台艾默生625瓦那款服务器电源,原本是打算用来做一些充电机,后面发现用不上,丢在一边吃灰了。笔者是做电源应用相关研究的,初次发帖多多包涵。看了@qrut大佬的改造以后,也有自己的一点想法,希望同大家交流一下。

现有的改造方案中,主要是通过修改反馈电阻这种方式,成本非常低廉,改造起来也相当容易,但是电压调节的上限受到后级同步整流管子的限制,很难提上去。不管怎么说,现有的改造方式已经基本适合普通爱好者做一些基本的研究了。

笔者在这里提出另一种可行的方式,采用外加一块buck-boost小板的方式,可以把整个电压可调范围扩展到1v~50v这个范围。利用现有的金手指接口,可以使用类似的总线插槽做一个转接,以附件的形式添加到已有的电源外部。

电源调压采用数字控制器,诸如STM32F334一类的,采用PID或者是3P3Z之类的控制策略来达到调压目的,同时也可以做简单的恒流输出功能。当然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成本上来说这种改造方式显然要高于前者,从实际效果来说,由于这个总线端子的过流能力有限(实测20安尚可),不能全部发挥电源的能力,从效率上来说,也比前者稍微低一点。

如果有朋友需要,笔者可以尝试设计验证一下,如果达到要求未来会在群里开源出来。

单选投票, 共有 130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76.15% (99)
11.54% (15)
12.31% (16)

网友A:
能做到50v以上做电动车充电器不错的

网友B:
成本会不会比电源本体高

网友:
电源改造主要是成本问题,好用的模块tb有很多,玩的人很少。自己改的350电源火就是成本低。主要还是要稳定的前期下功率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会不会比电源本体高

是的,成本肯定远远不止30多块钱的哈哈

网友:
如果电压能到50V,那真是极好的

网友C:
675w的dc-dc,建议lz放弃这个念头 这等效于重新做了一个数控电源后级,这样的成品也很多,这个电源之所以很多人买无非就是便宜,前期基本上等于付邮白送,如果改造成本远远高于电源本身的话就失去了性价比,必然导致无人问津。因为同类成品电源太多了,n倍的改造费用大部分人会选择直接买成品了。这个电源的改造原本就没打算让它变成真正的成品电源,只是在原廉价基础上满足坛友愿望,进一步增强性价比和用途。如果想大范围例如0-几十v直接改电源也是一样能实现的,包括调流功能,数控也只需多加一块单片机小板,关键是这远离了初衷了,把二轮改成4轮除非是有人出钱愿意定制,不然我看还是适可而止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675w的dc-dc,建议lz放弃这个念头 这等效于重新做了一个数控电源后级,这样的成品也很多,这个电源之 ...

我的电源也到了,请问换电容能改到20v吗?低压不要求,改19v笔记本用

网友D:
好是好  不过 50v真不如直接四个电源来的好 冲电瓶可以用一个改可调 其余全部原12v输出 想多高电压都行 只要插排改装或者直接改电源线 多简单

网友:
效果好要直接焊接

网友:
改变压器次级并改串,去高压保护,换同步整流MOS和输出电容高耐压的,换反馈电阻。
这样应该比新设计一路DC-DC方便点吧。
就是抄电路麻烦得很。

网友:
这个成本肯定会高过这个电源本身了

网友:
不惜成本纯为了折腾玩可以,否则感觉没必要。。。

网友:
我是买了几个改可调后并联,虽然调整起来麻烦,但是便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是好  不过 50v真不如直接四个电源来的好 冲电瓶可以用一个改可调 其余全部原12v输出 想多高电压都行 只 ...

请教这个电源串联是不是只要不接地线和外壳不相互接触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能做到50v以上做电动车充电器不错的

50V充电器的话考虑一下中兴的通讯电源,充48V电池不需要改电压,那个还能改成可调电压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V充电器的话考虑一下中兴的通讯电源,充48V电池不需要改电压,那个还能改成可调电压电流的 ...

通信电源很多,也改了有在用。,我只是说能不能把这个低压改成高压,哈哈

网友D(2020-07-31):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电源串联是不是只要不接地线和外壳不相互接触就行?

要求 电源插头接地线不接 电源外壳不接通 可以
缺一不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求 电源插头接地线不接 电源外壳不接通 可以
缺一不可

谢谢回复,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回复,长知识了。

客气 昨晚上才看到你等回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