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大佬们SM3281主控怎么做双启动

楼主(2020-06-29):
大佬们,手头有个淘宝店买的4CE版子,双贴了7DDK请问3281AB主控怎么做CD+HDD双启,我做了双启只能启动CD,但是如果分别单独做CD或者HDD都能启动

网友:
3280、3281之类的主控对多分区量产支持并不好,如果要用到多分区启动,建议使用以前的老主控

网友:
量产时候先写入一个iso做个cdrom  完成后用分区工具把剩下的容量给分个区  分完了用pe工具写剩下的那个容量  你试下 我就这样弄的  也没碰到过不能启动的情况

网友:
量产 感觉太麻烦了 一直用U盘装机大师

楼主:
谢谢2楼3楼,我试试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38393&extra=
看我这个帖子和里面引用的贴子,基本上能解锁3281做启动盘的所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393&extra=
看我这个帖子和里面引用的贴子,基本 ...

感觉大佬。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8393&extra=
看我这个帖子和里面引用的贴子,基本 ...

看了下,请问newmultilunsetting这个选项在哪?我用的是7DDK的专版sm32Xtest量产软件,里面找不到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请问newmultilunsetting这个选项在哪?我用的是7DDK的专版sm32Xtest量产软件,里面找不到这个选 ...

工具目录UFD_MP文件夹下有个setting.set,用记事本打开然后看图添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目录UFD_MP文件夹下有个setting.set,用记事本打开然后看图添加

大佬收下我的膝盖吧,然后cdrom启动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新问题就是特意留了第二个嗰分区1G安装那些UD启动,但是多次安装都无果,只能装好EFI启动的,USB-HDD的完全装不进去,分区的时候把第二个分区安装成HDD,能装进UD了,但是又不能启动。求大佬继续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目录UFD_MP文件夹下有个setting.set,用记事本打开然后看图添加

详细试过了,我想做的是传统的CDROM+USBHDD双启动,无论是前后顺序调转一次都只认的一个分区的启动,做UD启动后把分区改成53也无果,就是只认第一个分区的启动盘。看来3281做启动盘也就那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