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775电机最高能上20v吗

楼主(2020-06-29):
想5串锂电池接手电钻。

网友:
775只是型号,有不同线径绕组的耐压不同,转速不同。

网友:
775只是尺寸型号,有12的24的还有110的220的,高速的低速的,大扭矩的

楼主:
现在是4串电流2a跑起来的.家里好的775电流能到4a。

楼主:
想用ne555做调速,,mos管并联如何并,,是相同脚相搭吗。

网友:
以前玩具厂做的玩具车用的是12伏775电机,试过上20伏能转,但没敢长时间运行

网友:
散热好随便"超频"

网友:
很多电机参数并不标电压的,特定设计电压的电机在一定的电压范围内应该都可使用,有的电机不就是通过改变供电电压来调速的嘛。
我手头这个775用24V推动都感到慢腾腾的有气无力,费了半天劲拆开后研究了一下,发现线圈匝数太多、线径太细,估计就是专为高电压、低转速设计的。显然不如十几V电压的有玩头,随便用个电动工具电池就能驱动,原打算拆了绕组换粗铜线重新绕,仔细想想也挺麻烦的就扔到一边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