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IFR GPS101 卫星GPS信号模拟器检修电池

楼主(2020-06-29):
一年一度 检修维护 蓄电池
年中盘点 加上设备检修 针对电池类拆了这台gps发生器
电池不漏液  电量足  合壳重组

网友A:
那个芯片的标好像狗头啊 可爱

网友B:
那个紫色的电池好贵的,我之前买过,快100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紫色的电池好贵的,我之前买过,快100多

胎压监测里面也用,,30块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紫色的电池好贵的,我之前买过,快100多

以色列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的标好像狗头啊 可爱

时钟IC 美国好像挺爱用进口配件 加拿大 以色列 菲律宾

网友:
这玩意好,检修卫星定位设备极为方便啊!

网友:
咋没个正脸呢?

网友:
莫非伊朗就是靠这玩意捕获无人机的

楼主:
正脸,越5kg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胎压监测里面也用,,30块左右吧

不是胎压的,这个好大的,差不多5厘米直径

楼主:
继续拆,使用电瓶逆变供电,220v输入先给电瓶充电,放大部分厚厚的屏蔽罩笼罩,逆变部分也是铝合金屏蔽,

楼主:
其实这台机器有问题了,是自动开关机,初步判断是触发IC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胎压的,这个好大的,差不多5厘米直径

图上这个大约3厘米直径,我跟你赌5包辣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这个大约3厘米直径,我跟你赌5包辣条

是3cm直径没错

楼主:
电源连接端子氧化接触不良?
+-12v   +5v  共三组电源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钟IC 美国好像挺爱用进口配件 加拿大 以色列 菲律宾

达拉斯时钟芯片,里面有电池

楼主:
拆了放大部分的屏蔽罩

网友(2020-08-26):
非常棒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