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元器件用表格管理的方法 已解决

楼主(2020-06-29):
如题,

买的元器件和其它材料一直用EXCEL在登记   现在越来越多   不方便看

请问怎样在sheet1(默认打开的第一个表) 自动 有选择地显示 sheet2、sheet3里的某些行?
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ˉ

希望sheet1 是这样的显示效果:

sheet2    [全部收起]

DSP ————————
DSP ————————
DSP ————————
DSP ————————
DSP ————————
DSP ————————

sheet3     [全部收起]

DSP ————————
DSP ————————
DSP ————————
DSP ————————
DSP ————————
DSP ————————

工作表的名称是可以自定义的对吧  sheet2、sheet3就是取得工作表的名称
DSP ————————  是提取显示的某个行   的意思

sheet2、sheet3各表中 都有某个列  作为状态标志,如果该列中有内容“DSP”字符的行  这些行 将被自动筛选出来显示在第一个sheet
图例中sheet2里有个行  有DSP标志,因此这个.xls打开时  将自动列在第一个表上

图例sheet3表里(端子)的标志列里 没有DSP标志字符 ,所以sheet1里就不显示这个sheet3里的内容

[全部收起]  是按钮的意思,点击后可以把该sheet列出的行全部不显示(仅清空该sheet 里 所有 “DSP”标志字符 ,即 让该单元格为空即可)

本坛藏龙卧虎  不乏高手

——————————————————————————————————————————————
得蒙本坛大师邓兄相助 完美解决

网友:
可能满足需求?

网友:
用函数可以达成

网友:
会用数组函数的都是大神。

楼主:
感谢大佬
记得之前也有得到过您的指教

请教:
如果有多个sheet  是否可以自动遍历?

茶先学习下这个  回头再来请教

楼主:
茶用的还是很老的2003版的  太复杂的自己也消化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记得之前也有得到过您的指教

多表格自动遍历没有问题的。
结果全部显示在Sheet1, 增加一列显示 所在Sheet名字。

楼主:
请教邓兄这个xls怎么建?

收起按钮  可能无法合并在sheet1的一个函数里,或许我的思路不是很好   邓兄有何高见?
这个按钮  是为起到一键“清零”的效果(只对该sheet) 避免逐条去查找ROW

网友:
Excel 2003版本的,给你源文件,VBA代码都在里面,自己研究吧。
有问题可问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记得之前也有得到过您的指教

我上面图片中的A1格子用数据有效性选择对应sheet名称,可以在显示对应sheet的数据。
也可以各个sheet分开表格显示。公式基本一样。
自动遍历或许也可以,公式就复杂多了,说不定要加辅助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图片中的A1格子用数据有效性选择对应sheet名称,可以在显示对应sheet的数据。
也可以各个sheet分开 ...

请帮忙研究下   自动遍历希望能实现

第一表(sheet1)希望是只有函数 起到遍历其它sheet 列出选定的行

其它各表可增加任意多的标志列,表结构按您的来好了

网友A:
B1是查找内容
C1是选择显示或收起

要加一列显示在哪个SHEET

B3是查找结果,其他列右拉,其他行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是查找内容
C1是选择显示或收起

感谢邓兄!

 完美

网友B:
最近也整理了下元器件,n年前买的直插(12年赶上卖家搬家,5块钱买了1鞋盒的电阻),现在用贴片了,元器件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整理了下元器件,n年前买的直插(12年赶上卖家搬家,5块钱买了1鞋盒的电阻),现在用贴片了,元器件 ...

没看出来这是哪个系统

手头电子材料越来越多是普遍现象 我肯定算少哒
因为小白一个 胆子比较小 玩得还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B1是查找内容
C1是选择显示或收起

晚上按邓兄的指导新建了表格文件, 还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按邓兄的指导新建了表格文件, 还没成功

截图看看公式一样不?

网友:
必须赞一个!数组公式就是爽,一直数组一直爽,虽然速度稍微有一丢丢影响

网友:
像digikey一样弄个详表,要啥参数直接筛选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看看公式一样不?

刚回来   一会就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