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近乎白撸的电动车充电器 也拆开看看

楼主(2020-06-29):
前段时间看见有优惠,用完优惠券、红包之类的,3.9到手

等快递到手后,手感挺轻,当然这个价格还要啥自行车

看外壳还挺新,到手就拆  ,明显的几个螺丝拆开,壳子没有打开 ,应该还有暗藏的

果不其然标签下面有一个

万能螺丝上手

顺便看看参数

内部一看就是翻新的   灰尘都没有打扫干净  简单的电路  为了适应新外壳  还在板子上新打眼

新手才开始玩乐园,各位看官多多打赏,谢谢

网友A:
出之号称全球95%遥控器生产基地的一个镇上或者村里的产品,这个镇有上千家做这类电器,基本就是处理库存。不过当地人原厂的坏了一般也在用这些产品。基本买了不管什么原因都是终身包换,除非厂子倒了。

网友:
估计吸二手零件组装的,电动车充电器这类和安全性密切相关的东西,还是不要用山寨稳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出之号称全球95%遥控器生产基地的一个镇上或者村里的产品,这个镇有上千家做这类电器,基本就是处理库存。 ...

买过遥控器,浓郁到不行的山味

网友:
貌似都这套路,新壳装旧版,

网友C:
山货至少是新的,
这里面太脏了

楼主是负币?
难道可投资或透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过遥控器,浓郁到不行的山味

那种出厂价只有块把钱的,坑人的玩意,小心点用还行,掉地下就散了,正儿八经公司出来的是给三星索尼海信什么的代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山货至少是新的,
这里面太脏了

应该是除了壳子之外,里面的板子和元器件是以前加工好的半成品,后来厂子倒了或者被人接手了,把这个库存弄个新壳子一装拿出来促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山货至少是新的,
这里面太脏了

貌似新用户都是从-500开始的啊!我当年就是,在老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除了壳子之外,里面的板子和元器件是以前加工好的半成品,后来厂子倒了或者被人接手了,把这个库存 ...

这种说法有可能
我也不信用回收旧版(太杂不好处理)

网友D:
这个天长市 是不是 充电器产业啊  以前论坛那个 顺遥也是天长的  铅酸的还行  锂电做的一般淘宝卖50 自己开个咸鱼卖35包邮日了狗了

网友E:
还是买西普尔的吧,多花几块钱省心

网友:
浓浓的山寨味道了!!买贵的安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买西普尔的吧,多花几块钱省心

对的对的 前段时间刚买了个60V20ah 3A的  58   西普尔还有旗舰店买的放心!很多B2C店也卖所谓电动车原装充电器,不敢买呀

网友:
清理下····至少便宜嘛··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种出厂价只有块把钱的,坑人的玩意,小心点用还行,掉地下就散了,正儿八经公司出来的是给三星索尼海信 ...

几块钱48v 12A充电器都用了快2年了

网友:
之前论坛这种货色的搞活动单价也就4块,算上红包那些那才是真正的白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长市 是不是 充电器产业啊  以前论坛那个 顺遥也是天长的  铅酸的还行  锂电做的一般淘宝卖50 自己开 ...

是安徽省天长市,主要产业是仪器仪表电线电缆,电动车充电器、手机电池万能充之类的其实是以前CRT电视机高压包、线路板遥控器配套产品的衍生物。能做的厂家太多太多,通用产品图纸什么的都是共享的,我以前在网上买了个12v电瓶充电器,回来一看,厂家离我家20KM,但是货是从山东发的。也是和你一样感到奇葩。当地买估计15块钱,但是网上了30多还是40多记不清了。到现在也用了6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我也有10来个旧的,可惜俺没法做到包邮还这么低廉的价格,然后继续吃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