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线电压表改电流表问题

楼主(2020-06-29):
买了个电压表,打算改电流表。看了论坛帖子,电路板有些不一样,大家帮忙看下改哪里?

网友:
我的是0.1V的
取样电阻最多是0.1欧吧,再大?
看大电流可以,业余用?

楼主有啥好办法,我也学着改

网友:
直接改不了,需要把电压放大

网友:
从你所问的问题来判断,改不了,工作量大且成本比直接买电流表高

网友:
改电流表就等于你这个电压表测微电压的,你要先改掉分压电阻,你看和可调电位器连接的是哪个电阻,改掉,使得电压表能测毫伏,然后电流通过分流器,这个电压表测得分流器上的电压得到对应的电流值     像那个01D的电阻

网友:
首先得有检流电阻或者康铜丝

网友:
特别容易。。。以前搞过两个。

网友:
这种表精度差线性差,低于1A电流都误差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