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各位大神 这个铃铛怎么能弄响?

楼主(2020-06-29):
从旧电话机里拆出来的铃铛,声音清脆,就是现在没有低压交流电,没有办法弄响这个玩意儿
而且这个原装有三个接线头

那天翻古董  想起来还有这个手摇电话机   能不能把这个接线    用在振铃上

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通交流电或者直流电

网友B:
这个电铃是用交流电吗?

网友C:
这种线圈磁吸式的太古老了,把铃铛拆下来,找个小电机,轴上焊(或粘)一小段弹簧,弹簧另一头焊(或粘)一颗小螺丝,调好距离固定,电机通电转起来,每转一圈小螺丝就敲一下铃铛,就改成转动式敲击的了,电池就可以驱动。

网友:
以前用交流电干过

网友:
交流铃,短时间接220V交流电也没问题,长时间响可以串联一只CBB电容试试。

网友:
串个灯泡接220V看看,灯泡功率从小往大试

网友:
大概好像交流90伏50HZ

网友:
找个以前那种小的工频变压器,把次级拆了按80-90V的比例算算要好多圈重新找漆包线绕回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铃是用交流电吗?

这个应该是接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交流电或者直流电

只能接交流电   我接直流电   只能响一下就不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圈磁吸式的太古老了,把铃铛拆下来,找个小电机,轴上焊(或粘)一小段弹簧,弹簧另一头焊(或粘)一 ...

这个办法好   直接敲  省得找交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是接交流电

仿照直流电铃的构造,串个触点开关就可以用直流电了

网友D:
现在好多理发店的剃头推子就是这种结构,还有一些给鱼供氧的泵也是这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多理发店的剃头推子就是这种结构,还有一些给鱼供氧的泵也是这种结构。 ...

新一代的电推子就是改用电机的办法了,和我上面说的那样,由直接吸合的直线运动改成用电机的了。

网友:
找个变压器并个电容接上就差不多了。。。

网友:
通60-80V的交流电

网友:
这个铃铛接手摇发电机才能响,电流正半周时线圈磁场与永磁铁相加,吸引衔铁打响一个铃碗,另一半周时电流磁场与永磁铁磁场相抵消,衔铁被推斥打响另一铃碗,铃声频率与发电频率同步,只适应手摇发出的低频电,若接50hz交流电那就频率太高,铃声不能清脆或只有吱吱震动而不响铃。
如果想完美的响铃,可以专门d一个低频振荡电路,经电容输出电流给电铃,以得到良好的效果。

网友:
找个6——12V的工频变压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