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IH61M V1.0 BIOS 需要的可以来下载,解决安装系统问题

楼主(2020-06-29):
联想IH61M 换22nm的处理器,结果不能开机,到处查找BIOS文件,发现基本都注册会员并且需要钱,或者刷的bios不能完美使用,安装不了win7、win10
解过大半天的努力,终于找到的完美BIOS,微星的H61,完美匹配(PS2键盘鼠标用不了)
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一直使用华擎的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A:
lz你好,我的是联想h61 原驱动9qkt22aus,能用吗?(没有编程器,怕刷坏了回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好,我的是联想h61 原驱动9qkt22aus,能用吗?(没有编程器,怕刷坏了回不了) ...

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回复下,多谢楼主的分享,找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好,我的是联想h61 原驱动9qkt22aus,能用吗?(没有编程器,怕刷坏了回不了) ...

没毛病别折腾了

网友A(2020-08-03):
大佬你好,你是怎么刷上去的?我用afuwin和你压缩包里的afudos刷都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提示'error massage: bios rom file is older than bios rom image or project id unmatch'afuwin中我勾选了不检查id也没用,afudos中我加了/santa参数还是同样的错误提示,我经过观察发现应该是bios芯片就是4m的,要强刷整个bios,lz当时是怎么弄的,用了什么工具或者方法说一下啊(如果非得用编程器的话我就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好,你是怎么刷上去的?我用afuwin和你压缩包里的afudos刷都出现了同样的错误提示'error massage: bi ...

我用的编程器刷的,因为不是原版的BIOS,在线刷应该是过不了的

网友:
没事了没事了,我把写保护跳线改了在dos下用fpt强刷成功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不知道能不用

网友B:
可以用吗,有人试过没

网友:
 好厉害 看到有提编程器  啥东西  小白也去搞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吗,有人试过没

我自己就用的这个BIOS,很好用,还可以点亮RX570

网友:
有点贵啊。下载了一定好好保存。

网友:
PS2没法用估计是io芯片不一致吧?

网友(2020-09-23):
没有分数下载不了

网友:
非常想用,找了好久,可惜没钱啊,眼馋啊

网友:
刚刚收了台H61的联想是IH61MA的 听说原生支持22NM。。。不知买个E3 行不行。。这个主板可不可以用E3 1230V2 供电行不行。。

网友:
        谢谢大佬,换了fpt完美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