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Datage元谷存储巴士iPD-USB2.0 2.5寸移动硬盘盒

楼主(2020-06-29):
全铝外壳

底部扇热鳍片 logo Datage 4个固定螺丝

侧面镂空扇热孔

接口部分 迷你usb 开关 3.5mm-1.35供电接口

拆掉底部4个螺丝

滑开 推拉结构

内部 2.5硬盘的

固定硬盘的螺丝

有年头了 还有2颗螺丝固定主板

打开

两片硅胶垫 防止硬盘运行时共振产生异响 细节不错

主要芯片 usb2.0早期产品集成度没那么高还有很多芯片
不像现在一个芯片加外围电路搞定了 集成度变高了
散热我后加的是铜片叠的 实际用不着没什么度

两颗运行指示灯
元谷的东西还不错 2.0的加个老硬盘使用还是非常稳的
end

网友(2024-08-28):
元谷的东西确实不错,贵有贵的道理

网友:
2.0的速度能把你急死

网友:
以前我在pceva也看人家推荐元谷.买了两三个.但是也坏了两个.比其他牌子贵.但是故障率差不多.也就没在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