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U盘 写保护 0字节了

楼主(2020-06-29):
以前弄过U盘启动 , 今天发现U盘写保护了不可以可格式化  , 试了好多软件现在, 还是写保护,  0字节了 ,DT101 G2 8GU    拆开写的IPQ070241-1主控    软件读不出主控型号         有办法吗?

网友A:
上传照片看看是什么主控?一般找对应的量产工具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照片看看是什么主控?一般找对应的量产工具可以修复。

IPQ070241-1  主控上写的就这个 图以上

网友B:
原件歪成这样,怕不是山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件歪成这样,怕不是山上的吧!!!

有可能是山寨  拆开这个主控型号就怪怪的

网友C:
好像是换皮的联盛主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换皮的联盛主控吧?

这个编号形式好像是迈科微爱用的。太久了忘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编号形式好像是迈科微爱用的。太久了忘光了。

迈科微 不知道用哪个量产  试了几个都不显示U盘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42647  和这个问题一模一样   量产 不认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