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某鱼上的墨水屏电子标签有人研究吗?

楼主(2020-06-29):
前几天在论坛里面看到了这个墨水屏电子标签,手痒剁了10个回来
正好之前有在TI买的仿真板子,连接上了板子,然后根据论坛的下面这个帖子改写了一下程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3976

想改造成时钟,应该蛮省电的,现在整成这样了

当然这只是个随机的数字加文字组合,只是摸清楚了屏幕如何刷新,如何加入时钟模块,以及如何校准时间还没想好。
不知道能不能利用内置的RF模块来校准时间,这样的话就能扩展更多应用了,比如天气预报啥的
有一起讨论研究的朋友吗?

拍了目前测试的gif给大家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没有这个能力呀

网友A:
怎么残余痕迹这么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残余痕迹这么重啊?

残留是用局部刷新导致的,想要没有残留只能用全局刷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残留是用局部刷新导致的,想要没有残留只能用全局刷新

那就全刷新吧,不是据说速度很慢吗,反正也不快,刷一屏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B:
这个屏幕怎么实现局部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幕怎么实现局部刷新?

屏幕内有寄存器是选择局刷和全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全刷新吧,不是据说速度很慢吗,反正也不快,刷一屏需要多少时间? ...

测试了感觉还是局部刷新快一些,上图了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
我买了点2.9寸的,可以无损拆壳,但是屏的驱动不带局刷,这几天在研究如何做到不闪屏全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屏幕内有寄存器是选择局刷和全刷的

请问是哪个寄存器 刚刚看了一圈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哪个寄存器 刚刚看了一圈没看到

寄存器地址为0x32,是一段长度为30字节的参数,我在屏幕提供的例程里面找到了局刷和全刷的参数

全刷
const unsigned char lut_full_update[] =
{
    0x22, 0x55, 0xAA, 0x55, 0xAA, 0x55, 0xAA, 0x1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E, 0x1E, 0x1E, 0x1E, 0x1E, 0x1E, 0x1E, 0x1E,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局刷
const unsigned char lut_partial_update[] =
{
    0x18,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F, 0x01,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寄存器地址为0x32,是一段长度为30字节的参数,我在屏幕提供的例程里面找到了局刷和全刷的参数

全刷

谢谢大佬 牛逼

网友C:
还是扔了吧,墨水屏这样动态刷新效果很差,并且功耗也远远要比普通单色LCD大……
墨水屏的特长是写完就断电,然后一直保留最后刷新的画面,当作一张纸质标签——这样才能实现低功耗

网友D:
几十次局刷后最好全刷一次,否则听说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次局刷后最好全刷一次,否则听说容易坏。

坏了直接丢,几块钱的东西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扔了吧,墨水屏这样动态刷新效果很差,并且功耗也远远要比普通单色LCD大……
墨水屏的特长是写完就断电 ...

做时钟可以一分钟刷一次,做天气预报一天刷一次,可以了

网友:
基本只能做时钟或者消息提醒用。

网友E:
直接用串口能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串口能不能下载程序?

好像是可以,不过我这个是仿真板,接的SBW接口

网友:
cc2640r2f的版本不错,自带蓝牙,可以用手机连了当个消息提醒,备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