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 K2P用时间长了2.4G不稳定

楼主(2020-06-29):
自己和朋友都在用K2和K2P,用久了2.4G就会出问题,有的速度变慢了,有的测试有速度,但是经常打不开网页,有的直接就坏了,速度几百K,但是5G基本正常,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其他固件也无解,这是硬件坏了吗?自己用的K2P也是很恼火,官改固件,2,4g也经常上不去网,只能换5G,但是到厕所5G距离不够,换回2。4G,啥也干不了,另外求推荐个稳定好用的路由器,最好网线接口多一点的

网友:
额,会不会是供电的问题?
你要用万用表量下2.4G部分的供电

网友:
还是尽量用5G 吧, 多弄几个路由器无线桥接就是了

网友:
原厂固件太差, 刷个华硕固件解决问题

网友:
用了几年没有问题,一直关了5G用,5G距离太短,会来回切换 造成网络卡.

网友:
换路由器了说一声,把K2P出给我

网友A:
感觉路由器就是有生命周期一样,用过好多路由器了,新的时候都好用,最多用两年,卡、掉线那是家常便饭了,要不就是只要不是满格信号,那完全就打不开任何东西。去年论坛有人推荐友迅的一款二手路由器,型号好像是859L,淘宝上买的二手货,开始的时候确实稳定,而且速度快,用了半年之后疫情期间就发现不行了,疫情期间整天刷视频就明显感觉得到卡,转圈圈,关一下机重启一下又要好点。
现在也在观望稳定的路由器,功能越少越好,要求双频稳定就行。现在把目标盯上的企业级路由器,就是价格太贵。

网友:
2.4g干扰严重,首先要排除信道干扰问题。被信道坑怕了

网友:
我的K2P一开就是几十天,从来没有问题。也是官改固件2.0D。

网友B:
刷老毛子的固件试试吧,自用K2刷老毛子固件用着很稳定。

网友:
会不会和路由器里面的电容老化了有关?
反正有人换过电容,但是什么原因换的电容我就忘记了

网友:
我2017年的K2P,去年改的32M闪存,512M内存,刷的OP系统,除了停电外从来不关机不重启,一直正常使用。

网友:
我也是K2P A1。。。用了3年,没一点问题

网友:
官改开了广告过滤会占网速,而且越用越慢。

网友:
本论坛还是恩山我记不清了,有人把K2   K2P换了固态电容,效果杠杠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老毛子的固件试试吧,自用K2刷老毛子固件用着很稳定。

就是老毛子不好用,后来都刷了官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觉路由器就是有生命周期一样,用过好多路由器了,新的时候都好用,最多用两年,卡、掉线那是家常便饭了, ...

换电容换信道加散热三板斧解君愁

网友:
每天定时重启

网友:
家里的K2常年不关机,刷的老毛子的,没有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容换信道加散热三板斧解君愁

有几个K2,刷的老毛子,2.4G完全上不去,后来刷了官改,故障依旧,换电容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