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我也DIY个方便外出的T12数控烙铁。

楼主(2020-06-29):
前些时间制作多功能插座,里有t12烙铁,感觉好用,所以又DIY个方便外出。
以下为制作的图片。单片机采用STM32F030,显示器用0.96寸的彩色小液晶,单片机供电用MP2451,是根据电源外壳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PCB的,但实际制作是发现PCB有错,所以用飞线处理,能用就行了。
以下为本制作的电源,24V5A的。

由于里面空间不大,装不下烙铁控制板,所以把它拆出来。

为了方便用胶带固定,所以在散热板加固一下。

以下这PCB,是打样的,由于T12烙铁板不大,所以把STC单片机的实验板也画上去。

以下为分割好的PCB,并焊好元件,由于PCB设计有错,所以用飞线处理。

24V转单片机供电的开关电源,主板空间不大,所以外挂。

装入这外电源外壳,这个壳比上面个壳大,且它是卡扣设计的,拆装比较方便。

装入控制板。

电源用胶带固定,能用就行了。

以下为成品。

以下为工作情况,由于液晶上面的保护纸没记得撕,不理它了,没大影响。

以下为工作的界面。

升温中。

温度稳定后,由于控温程序不合理,温度显示有几度的跳动,能用。

由于论坛已有多款比较稳定的T12的控制的电路及程序,且本制作程序有些问题,温度显示跳动比较大,且PCB设计有错,能用,所以在这不发程序及电路图。

网友:
原创就是好评,好评。

网友A:
好评。新人问下:是否有静电,是否需要外接地?

网友:
电源功率大了点,有点浪费,可以带两个T12烙铁一起用

网友:
好评,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评。新人问下:是否有静电,是否需要外接地?

T12必须要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B:
可以用丝印画出切割线,不算拼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丝印画出切割线,不算拼版的

JLC拼版打样也不贵。。。
LZ居然自己切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JLC拼版打样也不贵。。。
LZ居然自己切的板子

我觉得挺好啊,这个活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能拼个板给自己节约时间也给板厂节约,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挺好啊,这个活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能拼个板给自己节约时间也给板厂节约,多好 ...

年后好像又恢复了,不过要用小助手下单
https://www.jlc.com/portal/q7i11552.html

网友D:
楼主,你的屏是7735的么?我找了3个例程都有点问题都有几行几列不能正确显示,下面的是51的

下面是STM32的,可以发现无论怎么显示方向,错误都跟随,顶部和左侧.应该是程序原因吧,难道与驱动IC不符?

能不能共享下你的显示屏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年后好像又恢复了,不过要用小助手下单
https://www.jlc.com/portal/q7i11552.html

我知道,但是你总不会以为他们会一直这么弄下去吧,拼版花一份钱得几份东西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屏是7735的么?我找了3个例程都有点问题都有几行几列不能正确显示,下面的是51的

是7735的,看你的图,可能是xy开始地址有问题。以下为这个制作的显示子程序。程序没做竖横屏宏定义,这个横屏的,如需改变横竖需在子程序中改, 改变它需在显示初始化子程序、显示区域子程序及全屏刷新中改,程序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挺好啊,这个活动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能拼个板给自己节约时间也给板厂节约,多好 ...

早恢复了,这板也是5元打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735的,看你的图,可能是xy开始地址有问题。以下为这个制作的显示子程序。程序没做竖横屏宏定义,这个 ...

谢了,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735的,看你的图,可能是xy开始地址有问题。以下为这个制作的显示子程序。程序没做竖横屏宏定义,这个 ...

x坐标问题,
    Lcd_WriteIndex(0x2a);         //x轴
    LCD_WriteData_16Bit(x_start+26);
    LCD_WriteData_16Bit(x_end+26);

所有例程都是加的26或者0X1A,但是在我的屏上只能+24.

网友:
T12头子改变了DIY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