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朋友帮我看看这段单片机按键长按短按的代码

楼主(2020-06-29):
谢谢朋友帮我看看这段代码,我看了一下理解这是按键长按短按的代码?但不知道怎么调用合适,我想实现长按和短按的功能。
static unsigned char p16key(void)
{
         static bit p16isLockKey=1;
         unsigned char p16key_cnt=120;
   if(!P16 && p16isLockKey)
        {
                p16isLockKey = 0;
                do
                {
                        p16key_cnt--;
                        delay_ms(10);
                }while(!P16 && p16key_cnt>0);
                return p16key_cnt;
        }
        else if(P16)
        {
                p16isLockKey = 1;
        }

        return 0xFF;
}

下面这段是自己写的一段长按短按的代码,开始显示的时候要么停止了,只能按一下走一下。要么就是长按走动的数字位置不对,请也帮我看看。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
        static bit isLockKey=1;
        unsigned char key_cnt=120;
/* unsigned int p=0;

        while(1)
        {
                if(Vtemp<=99000)
                {
                 if(P16!=1)
                {
                        p++;
                        delay_ms(10);
                        if(p>=50)
                        {
                                Vtemp +=1000;
                                return 1;
                  }
          }
                else
                {
                        if(P16!=1 && p<45)
                  {
                  Vtemp +=10;
                        return 0;
                  }
          }
          }
  }

网友:
自己写的那段好像没有消抖,这样就容易误判

网友:
子程序里面等待的时间最大到了1.2s......当单片机是自个用吗?
用定时器,设标志位来判断长短按较好。上面的代码,作示范尚可,实际应用中不会这样干,否则别的程序就别想干活了

网友:
同意楼上,写代码千万别死等,会遇到各种问题,早晚都得改,可以用一个定时器专门做计时用,加个标志位,每次进定时器按下就加一,可以用来消抖也可以用来判断长短按

网友:
有带显示功能的程序不要用软件延时,长按短按的检测应该增加一个释放检测,就比较容易做了

网友:
多次检测吧,程序循环一次,检测一次,检测到按下就累加个数,释放后判断累加的数,小于多少是短按,大于多少是长按,如果还有配合显示,那就从累加数上取巧。

网友:
可以同时实现一个按钮单击,双击,长按的代码
给楼主参考
https://github.com/jjbboox/GpioKeyEvent

只要把include中的.h文件放到工程里面就可以了。
不过是用Arduino写的,你自己看着改造就行了。

如何使用可以看一下main.cpp就行了。

网友:
用计时器和中断,看我的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084&mob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