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向论坛前辈们学习,量身定制LM324 150W电子负载!

楼主(2020-06-29):
主要参考了以下三位前辈们的帖子!
跟论坛前辈学习,自制LM324 150W电子负载!
DIY要功能也要有颜值,学前辈DIY 150W电子负载
向论坛大师们学习,跟风仿造一个LM324方案的150W电子负载。

在此感谢前辈们的分享与总结!

1楼:依葫芦画瓢版
2楼:量身定制版

--------------------------------------------------------------------------------------------------------------------------------------------------------------------------
之前在老坛的时候就看过@zhkrid 分享的帖子,打算仿制一个、初衷也就是觉得好玩。之后就断断续续的收集材料、一直没动手做、主要也是用不上啊。。。
之后到了新坛,又看到@xiaoxuanfeng 分享的方案,又心动手痒了,完全不懂原理怎么办、决定依葫芦画瓢!完全照抄!过程有点曲折,万幸最后还是成功的

说动手就动手,材料之前都备的差不多了,就差个表头。立马找最便宜的下单。。。

第一步:
布局走线照抄、省时省心省力、有木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赶脚

第二步:
2个CPU散热器定位打孔,第一次攻丝、失败。。。第二次攻丝、失败。。。没有第三次、工具不全放弃
左思右想,想了个自认为还是挺完美的办法、开孔墁铜柱AB胶固定、看图

安装效果还行吧!可能有点影响散热、至少是稳稳的固定了

第三步:

电源、找了个老TP路由器电源12V1A、拆开看了下用料还是可以的

第四步:
调试、表头也到了、零时组装测试一下、一步到位!
具体调试注意事项参考@xiaoxuanfeng的帖子里边讲的很详细!

第五步:
穿上美美的外壳!ATX电源壳、定位开孔、充分利用原有孔位布局、开关是后加的原来位置是电源指示灯

成品!!!颜值不输前辈制作的吧!

最后总结下注意事项以免入坑!
关于0.22R电阻浮地的问题,参考了前辈们的帖子以及评论,有说要也有说不要。
按照上面的依葫芦画瓢版,是需要浮地的,否则会出现不能调流等问题。
我的表头没有独立供电、负极不用接、否则也会出现不能调流或不准的问题。
暂时就想到些、有在补充

--------------------------------------------------------------------------------------------------------------------------------------------------------
当时没有大功率电源帮忙满负荷测试、也草草收工了
后来正常使用过程中时不时烧一个管、以为是买的便宜货管子太劣质了、肉痛买了几个拆机进口货、还是一样时不时给你烧一个。。。
然后是各种检查拆装、最最最后发现。。。ATX电源的外壳接地了、这里电位器什么的没法与外壳绝缘导致有感应电杂电、崩溃了明明拆了品字插座地线没接啊
原来是品字插座的外圈保了一层也是接地的、无语了。。。我还以为那层铁皮是固定用的、既然已经接地了干嘛还引线地线出来用螺丝固定啊!!?

楼主:
赶上免费打样的车!!!尝试画板、为外壳量身定制PCB板子!第一次画PCB、全程摸瞎、还好有立创EDA、可以说是傻瓜式的了、按部就班就行、新手推荐!

对着电路抄了一变、然后生成PCB就行

板子到手、这是配捷的车、可惜现在要企业认正没得免费玩了
加了温控、这个不装也可以、就用温度开关就行

这里背面有2处错误要处理一下、没交学费还是不行啊
反思了一下因该是为了美观左右对称、强行把2电阻位置搞反了、第一次也还过得去吧

组装好的样子
背面

这里管子为了加强散热没做绝缘
有了1楼的攻丝失败教训、加上拿废的散热块练手、这次完美了、熟能生巧还是没错的
正面

侧面

外壳底部做了绝缘处理、用的美纹纸、装修是剩下的

其他跟1楼一样没变动

底部加了大脚垫、稳!!!

接好线后内部的样子

这里测试一下ATX电源、就是这货尝试拆修ATX电源-安钛克VP450P

顺便调整一下限流电阻最大到10A、烧机半小时没问题

最近很火的电源、也撸了一个
空载好像是12.7来着、0~10A基本稳定在12V以内

5A12.23V

10A12.19V

收工、拖了有1年半总算没有烂尾!
这次动手还是学到了挺多东西的、作为纯业余爱好者的我还是挺满足的!

最后感谢大家的支持与打赏!感谢前辈们的无私分享!

网友:
所以用铁壳的这点比较害怕,不小心说不定就短路了呢

网友:
做了PCB后再看外壳,犹如一位美丽的姑娘穿着满身垃圾的乞丐服。搞不懂出于什么想法,为那破外壳量身定做PCB,迷惑行为。

网友A:
另外,既然打了PCB,为何不抄一下电源板,把电源移到PCB上,如果觉得麻烦干脆找个小变压器,为什么要把电源外挂在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既然打了PCB,为何不抄一下电源板,把电源移到PCB上,如果觉得麻烦干脆找个小变压器,为什么要把电源 ...

主要都是现成的材料、也没花钱。再去找也一时半会也凑不齐

PCB的话当时正好有免费打烊、学着画了一下、比划了一下尺寸就按部就班了、第一次画PCB完全摸瞎

反正免费就没管那么多、都没交学费、有了这次尝试、下次就会追求完美了!

网友:
把便宜管子和进口拆机管子都砸开比较一下,看看核心大小有没有差别?这是义胜家的便宜管子,核心只有芝麻大小:

网友:
找到原因就好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12&extra=
也装了一个玩 到头来一直吃灰中

网友:
用的是不多,但有时没有还挺别手

网友B:
把水泥电阻换成康铜丝吧,水泥电阻长时间工作后电流会自动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水泥电阻换成康铜丝吧,水泥电阻长时间工作后电流会自动变小。

谢谢大家的支持!

长时间跑10A的确有这个问题、平时用的也不多、打算在上面加小的散热快辅助一下散热

网友:
楼主做得不错,还会画PCB板。

网友(2021-04-14):
引用 楼主:
赶上免费打样的车!!!尝试画板、为外壳量身定制PCB板子!第一次画PCB、全程摸瞎、还好有立创EDA、可以说 ...

楼主强人, 二楼的四管PCB能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666  666  666  666

网友(2021-06-08):
管子不行,上不了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