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线电压表改电流表怎么改

楼主(2020-06-29):
看大家电压改电流表,也打算改一个。东西买来了,才发现电路板跟论坛说的不一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改。

网友:
额,这个只能显示电压或者电流吧
估计你这个是单独的电压那种,想改,不容易啊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能改不

网友:
这个表精度很差,折腾起来意义不大,非要改需要加一级运放,再加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ic的13脚还是14是采样,小电位器的一个脚应该与采用脚相连

网友:
这个电压表改电流表比较简单。请参考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23292

网友:
这个自己弄分压电阻 电阻精度不够  显示会差挺多 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