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有没有高手懂UFS主控的

楼主(2020-06-29):
看了一下SM3350,和JMS901居然能达到46XT的差不多水平,看来简单的代替46XT和58XT的G2版本算是没有问题了,两家板子的成本估计也就在35元左右,比SM3280强太多了(支持颗粒种类除外),UFS的稳定性当然没的说,放在手机上用的东西肯定基本上也没有多少黑片等等,但是本人对于这两个主控不太了解,有没有懂的高手稍微说一下,百度毕竟解释的也不是很全,谢谢!

网友:
论坛里搜一下无奈有这方面的帖子。

网友A:
UFS有LUN这个设定,3350只能读写LUN 0,华为的LUN 0对应的是一个4MB的分区,所以做出来只有4MB.
再附带我对UFS LUN的一种推测(仅仅是推测,如有不对请谅解)
在Android系统中,UFS的每一个LUN都对应一个物理块设备文件(/dev/block/sd*),LUN 0是sda,LUN 1是sdb,LUN2是sdc等等对应关系,然后每一个物理设备下都有n个分区(例如sda1,sda2,sda3...)。大家都知道,手机上最大的一个分区就是用户数据(userdata)区,这样的话就有一种办法来查询手机UFS是否支持3350做U盘:
先给手机拿到root权限,然后查看用户数据区是对应哪一个物理设备(具体操作:终端模拟器输入ls -l /dev/block/by-name/userdata | cut -d '>' -f 2),如果对应/dev/block/sda**,那么就在LUN 0,是可以通过3350来做成U盘读写的。

网友B:
如果,华为的ufs用测试架清空掉,是不是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FS有LUN这个设定,3350只能读写LUN 0,华为的LUN 0对应的是一个4MB的分区,所以做出来只有4MB.
再附带我对U ...

我以前以为 LUN 和 EMMC 的 boot 分区一样呢..

手上没有 既是UFS又能root 的机子,无法测试.
牢厂的机器要ROOT 太难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以为 LUN 和 EMMC 的 boot 分区一样呢..

lun和boot本来就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分区,唯一恶心的就是ufs编程器死贵,有编程器lun随意合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以为 LUN 和 EMMC 的 boot 分区一样呢..

貌似LUN是通过修改ufs指定的寄存器来修改的,所以这种"分区"应该是比软件分区更加低级(指底层),要想修改必须重新配置寄存器,3350应该还没有办法配置寄存器。

网友E(2020-08-07):
UFS只能读LUN0的userdata分区
UFS有几个坑
华伪的userdata不在LUN0上,所以要么不出分区,要么就出个4M分区
但是能用编程器重新分区到LUN0上

基本上能用的也就三星,小米一类的拆机UFS吧

但是3350那个热量用起来比东京还要热
个人更偏好3280或者2246这类。。
UFS在我手上跑了几片全部是过热跑(100圈测试)挂了,当然是套了金属外壳散热的那种。
除非手上片子很多吧。不然不怎么推荐
满血固件发热贼恐怖

UFS是把双刃剑,散热上你能解决就没毛病
非持续写入型也可以考虑。

JMS901出来很久了。但是听工厂大佬说固件有BUG所以一直没放
看到的基本都是读卡器或者几张PPT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UFS只能读LUN0的userdata分区
UFS有几个坑
华伪的userdata不在LUN0上,所以要么不出分区,要么就出个4M分区 ...

金属外壳打上大量的热熔胶也不行吗?许多的ufs都是简单的用热熔胶固定,尤其是无奈的,我用大量热熔胶固定虽然烫但是还没有掉盘坏过,现在的u盘主控实在是没有什么好用的,都有小小的缺陷,唯一说得过去的就是单贴46xt的g2版本,可惜512g的单颗粒mlc简直就是天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外壳打上大量的热熔胶也不行吗?许多的ufs都是简单的用热熔胶固定,尤其是无奈的,我用大量热熔胶固 ...

其它主控也就是稍微发热大一点吧,我觉得还好

网友:
我买U盘不买UFS,这东西基本都是手机拆机货,而且支持的主控少。
3281的速度已经不错了,价格还便宜

网友(2021-02-27):
淘宝那个牌子的编程器可以合并华为lun分区的,推荐个性价比高点的

网友(2022-05-15):
引用 网友B:
如果,华为的ufs用测试架清空掉,是不是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不能,华为的otp锁定了

网友(2022-08-02):
华为的otp锁定了,目前好像未能解开

网友F(2022-09-09):
我最近也想入手这种U盘 价格比2246XT的便宜几十元,不知道稳不稳

网友(2022-10-23):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想入手这种U盘 价格比2246XT的便宜几十元,不知道稳不稳

我自己就一直用的这个,自己手机拆机的 用了两年多了,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有偿找高手解决拆机128G的UFS显示4MB,恢复成128G,应该是要清除OTP锁和RPMB,坐标深圳,可解决的大神加WX15999558646谈

网友:
拆机128G的UFS显示4MB,能不能恢复成128G?听别人讲好像是要清除OTP锁和RPMB,坐标深圳,目前准备上JMS901,批量主控已经到货,能搞定的大神请联系,有偿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lun和boot本来就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分区,唯一恶心的就是ufs编程器死贵,有编程器lun随意合并 ...

10.27日更正:这个多lun的问题一般编程器还吃不消,必须动用开卡类工具二次量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