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关于IS903做的U盘,求解惑

楼主(2020-06-29):
跑圈时写入只有80M,as测写入150M,是那出问题了?还是本来就是这样!

网友A:
关了cache试试,或者asssd跑10G看看

网友B:
闪存型号或者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了cache试试,或者asssd跑10G看看

按这样说这速度正常,只是150M的速度是在没写完cache的速度。我这样理解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存型号或者ID?

闪存是双片th58tfg9ddlba8c

网友:
我觉得,双Dei的颗粒,支持交错的,勾选它,会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闪存是双片th58tfg9ddlba8c

图片测试903贴两片8DDLTA2D 2CEx2.你的肯定有问题。为什么勾选“不扫描原厂坏块”?

楼主:
这次测是用了TH58TFT0DDLBA8H专用开的测,已经看到是正常的,开卡的设置跟前面9ddl一样

按大神的指点 重新设,再开出来测了

补张最后的测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