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双轴承仪表箱散热风扇

楼主(2020-06-29):
把风叶拆下的2部分

拆这种小风扇驱动都得下暴力否则拆不下来

这个应该是转速控制芯片,字掉了看不清型号

使用的是软磁

风扇全家福

网友:
拆爆了,那个小轴承好精致,diy个啥吧。
这扇子的定子总成得用拉马(专用)+热风吹塑架才能无损拆下吧?

网友:
比我之前拆的那个高级多了

网友:
不拆不坏,拆了,毁了。

网友:
美蓓亚NSK等精工双滚珠轴承不错,我网上买的外径5毫米内径2毫米国产滚珠轴承沙沙声较大,有的保持架脱落导致内环与防尘盖卡死,满球版本耐用些,但是沙沙声比保持架版本更响一些。可惜的是两相无刷电机效率较低机械特性较软,三洋AVC单相无刷电机机械特性较硬效率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