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怎么拆下电池上残留的接线片

楼主(2020-06-29):
就是正极上的残留接线片 拆不下来 想在电池盒里面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A:
尖嘴钳咬住一个角连转带拉就下来了,焊点不平就美工刀削一下,有条件上打磨头

网友B:
用钳子一拽就下来了,然后用矬子把正极片上的毛刺搓掉就OK啦,如果是想焊接或者是增加正极突出度的话,建议在镍片上直接上锡。

网友:
焊点不平就美工刀削一下,有条件上打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钳子一拽就下来了,然后用矬子把正极片上的毛刺搓掉就OK啦,如果是想焊接或者是增加正极突出度的话,建议 ...

就剩一点残留了 怎么用钳子处理

网友:
钳子撕掉上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嘴钳咬住一个角连转带拉就下来了,焊点不平就美工刀削一下,有条件上打磨头 ...

都已经用剪刀剪下大部分了就剩一点残留 钳子夹不住

网友:
斜口剪线钳,单面比较平那种

网友:
美工刀,砂纸,都可以的

网友:
尖嘴钳加电磨和磨头,充电宝直接用尖嘴钳还行,充电钻电池组和电动车上镍片较厚,直接尖嘴钳可能把电池正极盖拉脱离,需要配合电磨和超薄砂轮。

网友:
简单粗暴法,尖嘴钳直接扯下来,没有打磨工具放地上蹭几下。

网友:
不要打磨,磨了之后就会锈了,我的全锈了!

网友:
尖嘴钳夹着一卷,剩下两个焊点用挫子磨两下就平了

网友:
我拉过以前咸鱼3元一组的锂电钻电池,奶奶的,一拉负极就冒水了,拉漏了,害得我现在都不敢拉电池了 有恐惧症

网友:
剪钳直接剪掉,办法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