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个镍氢电池充电器的制作方法

楼主(2020-06-29):
手头一个无线鼠标,使用两节7号电池的,从过年到现在已经用了两节电池了,感觉有些费电,手头有当年撸的一些5号7号的镍氢电池,想换到这个鼠标上。
直接安装7号电池的话也能够正常使用没啥问题,但这个电池容量也是很够呛,鼠标里面的空间也够大,搞两个5号的塞里面也行,想用USB的5V充电,现在是两节相当于2.4V电池,直接5V充电怕对电脑有伤害,想加个电阻啥的改个傻充,但还是不知道用多大的电阻。
所以在此想向大家请教一下,看有没有个建议啥的
电池标着的容量忽略掉吧,应该不到1000mAh

网友A:
注册时间2013年 8775次发帖

怎么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时间2013年 8775次发帖

怎么混的?

这个。。。。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册时间2013年 8775次发帖

怎么混的?

切,你2011年注册的帖子才两千多,还说嫌我发的少,切

网友B:
按充电电流算,1000mAh电池充电电流可以选取100mA,2节电池串联充饱约3V
那么限流电阻上电压约2V,根据欧姆定律R=U/I=2/0.1=20Ω

网友C:
tp4057,调好闹钟就行了。

网友:
坛子里有用LM358加431做的,你搜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切,你2011年注册的帖子才两千多,还说嫌我发的少,切

不不。。不是。的   你误解了
甘拜下风

镍氢电池的话题有很多  搜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注册时间2013年 8775次发帖

怎么混的?

跟着棒棒屁股后面混呗……

网友E:
用个317稳压到2.9串个电阻限制最大电流就可

充满了会自停的,绝对不会过充,拔不拔掉适配器无所谓。

网友F:
雷柏,一节电池不到一个月,镍氢充电都充烦了。。。
直接改锂电了,塞了个2000maH锂电

网友:
看看我啥时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充电电流算,1000mAh电池充电电流可以选取100mA,2节电池串联充饱约3V
那么限流电阻上电压约2V,根据欧姆 ...

嗯,谢谢老大,取十分之一就行啦,我回头找找看有合适电阻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tp4057,调好闹钟就行了。

不想搞那么复杂,这种电池那么耐操,想弄个简单的傻充

网友G:
sony mh-71二手的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不。。不是。的   你误解了
甘拜下风

哦~~~~我知道了,你是崇拜我吧,马马乎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着棒棒屁股后面混呗……

回帖回帖再回帖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317稳压到2.9串个电阻限制最大电流就可

充满了会自停的,绝对不会过充,拔不拔掉适配器无所谓。 ...

呃。。。317那个芯片哪里比较常见啊,电阻能方便的拆到,317不知道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雷柏,一节电池不到一个月,镍氢充电都充烦了。。。
直接改锂电了,塞了个2000maH锂电 ...

我这个鼠标是没牌子的,说是出口的什么什么吧啦吧啦的,四十来块买的
简单量测了一下,动鼠标的时候会亮灯大概100mA,不动鼠标的时候那个灯会一闪一闪的大概8mA左右,长时间不动会灭灯不到1mA
你弄个锂电是不是还要降压啊,怎么降的压啊,我也想过塞锂电,我这是两个电池串联的,但感觉电压高的太多了,弄两个二极管串着能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sony mh-71二手的很便宜

就想怎么简单怎么弄,手机充电线会经常带着的,其他的带着也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