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Acer VN7 用 PD 65w 电源+诱骗线,频繁重连

楼主(2020-06-29):
电脑是 Acer VN7-592G-56WR
原装充电器不便携带,于是配了紫米 PD 65w 单口充电器+拼多多上买的 65W PD 诱骗线

虽然电脑满载时功率可以飙到很高,配的充电器可能带不动;但是不打游戏、平常待机也不过是26、27w左右,频繁重连、断开、循环往复,就是这种低功耗情况下发生的,尽管各个接口都是插的好好的,并无哪里松动。

跟卖家调换过充电器和诱骗线,也是一样的结果,这种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是NUC8I5BEK+紫米单C口65W/电友X21两款电源,用的还可以。
你这个应该是线有问题,我在TB买的便宜的20多的诱骗线线就有开机频繁掉电问题。
在京东上买的40多的BSN品牌的诱骗线就完全无问题。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我的NUC8I5原配的90W电源,用这2款65W电源时候我把CPU的睿频由3.6调到3.0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NUC8I5BEK+紫米单C口65W/电友X21两款电源,用的还可以。
你这个应该是线有问题,我在TB买的便宜的20多 ...

这是我在别地问这个的时候发的帖,里面有一些经过:拿功率表监测,用原装充电器的情况下打开某个大程序、功率虽是升高不少,然而峰值并没超过61w过。紧接着,换用了紫米的情况下,同样打开这个程序就频繁重连了。
https://club.tgfcer.com/viewthread.php?tid=8314242

后又在本坛看到 @可快的皮卡丘 发的以下这个,也或许是紫米的问题。

紫米家东西没小米家好用,不过有几款充电线质量便宜而且好用。他家充电头都不带线补,大电流会掉电压,相反小米5福1a的都有线补,所以说,这个头子只适合9v输出罢了当作:“伪快冲”,反正比5v输出充电块。反之如果给5v设备用,不好用。

[电源] 冒烟的小米45W PD充电器CDQ02ZM,拆解并尝试修复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158207&pid=4604334

网友:
不用看了,一个65W电源带个30W应该很轻松的。
我老婆用的紫米65W单C口和我用的电友X21 65W两款电源都在买适配的诱骗仙遇到过你说的问题。
都是开机后频繁断电,换了个品牌的诱骗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