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微波炉点焊机,焊针0接触电阻。

楼主(2020-06-29):
800瓦铝线变压器,25平方的次级线,本来是个弱鸡,但焊接效果也很好。

网友:
这个外壳太厉害了!

网友A:
接触电阻0???不存在的 看焊锡都没完全熔化

网友:
做的真好           有时间的时候  也捣鼓一个    ( 有可能 一直用不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电阻0???不存在的 看焊锡都没完全熔化

化了,那是先把焊锡堆在上面,然后在燃气灶上烧,最后又用液压钳压了。当时手忙脚乱的,没拍。

网友:
做的挺不错的

网友:
动手能力很强的,赞一个!

网友:
外壳做得不错,工艺比较到位,蛮好的。

网友B:
电路部份能否介绍下? 用的是什么电源板和控制板?

网友C:
手艺不错,不知成本多少?

网友:
这论坛现在是多少分一天算加满了?

网友:
也想鼓捣一个,但是吧,使用率肯定很低,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艺不错,不知成本多少?

成本主要控制板贵了点,100块,其余的杂七杂八的5、6十块吧,主要是做这个机壳比较费功夫。谁让咱是颜值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部份能否介绍下? 用的是什么电源板和控制板?

用的成品双脉冲控制板,淘宝上有卖,搜一下应该就2种,比较好找。90,连运费100块,是成本最高的部分。

网友:
同款成品板,双纯铜变压器

网友:
外壳做的漂亮的作品确认令人喜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