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有两个口 连不上,是这里控制的吗?

楼主(2020-06-29):
插网线连路由器,灯亮,但不闪烁,如何解除呢??

网友:
那两个LAN口绑定在了IPTV上,用超级密码进去修改,就是你图片上的相关设置,或者在“网络”一项里面去设置。你现在好像是普通用户,不能修改。

网友:
超密 删除多余的 审核元素一下就行

网友A:
这个 超级密码  怎么获得啊    向运营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超级密码  怎么获得啊    向运营商要?

我这个密码是 度娘 告诉我的。

网友:
这里是DHCP控制,试试用固定IP能不能连接

电信的是拨号那里有端口绑定,总之就是要超级用户

网友B:
先破解,搞到超级用户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破解,搞到超级用户再说

是光猫的管理员账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光猫的管理员账户吗??

是的,一般光猫有3个用户:
1、光猫后面印有账号密码的那个是普通用户(有限的设置权限)
2、有些光猫还有一个工厂用户(不常用,可忽略)
3、超级用户,拥有全部设置权限(root或admin等)

网友:
移动的话.GPON的.超级密码就是       aDm.......剩下的...自己百度吧.我就是曾经的专业人

网友:
我的光猫自己做主,华为原厂操作界面,改起来挺简单的,只是现在使用一切正常,老折腾它没用,老实上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