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了21年电风扇罢工后又复活

楼主(2020-06-29):
老牌的美的,1999年开始使用。
去年就有些问题苗头,要先开最大的一档才能启动,然后才能换最慢的三档。
今天呢,干脆开不了。
拆开,主轴用细砂纸轻轻打磨擦净,碎了的垫片更换,储油的毛毡老化结团也更换,然后加油装回。
满血复活,最慢档也能开机了。

网友:
上个图片更好。

网友:
轴承用机油浸泡一下

网友A:
有点年头了。我们家的1984年的牡丹牌还在用,竟然没出过问题,厂家估计都已经倒闭了。

网友:
建议把启动电容也换了

网友(2020-10-01):
引用 网友A:
有点年头了。我们家的1984年的牡丹牌还在用,竟然没出过问题,厂家估计都已经倒闭了。 ...

好厂家就是这么倒的

网友:
不知道大家见过1.5kg的液化气减压阀没有,快20年了一直在用

网友B:
储油的毛毡怎么更换?
用什么润滑油?直接用润滑脂行不行?

网友(2020-11-16):
家里还有两台华生~

1983年购买

到现在正常使用~

从没有罢工过

网友(2021-01-04):
引用 网友B:
储油的毛毡怎么更换?
用什么润滑油?直接用润滑脂行不行?

润滑油可以存毛毡里面,然后渗到铜套里面,润滑脂就不能存了,轴上面一点点磨几下就没了。

网友:
80年代的长城还在工作,都是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储油的毛毡怎么更换?
用什么润滑油?直接用润滑脂行不行?

有现成的专用毡圈用来更换,其实就是毛毡冲切的圈,没有优质毛毡也可以用优质的纯毛线填满原来毛毡的空隙,再灌满机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