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佳能G12相机紫色花屏竖纹故障修理

楼主(2020-06-29):
一台佳能G12拍照花屏,紫色显示,竖条纹。
故障现象:开机液晶屏能显示拍摄物品,但色彩是紫色的,拍摄在电脑显示如图1,拍摄物品的边缘总是有绿边。
开机一分钟,期间紫色慢慢变淡,液晶屏显示慢慢正常,但每次重开机显示还是紫色,(液晶屏显示的菜单颜色是正常的,排除液晶屏的问题)
有时开机会有竖条纹。
首先排除镜头或镜头排线问题,因为开机之后机器放着不动,紫色会慢慢消失。
怀疑是CCD问题或者供电问题,因为开机拍了几张之后,后面拍的在液晶屏上看好像是正常的,在电脑上看还是有点绿边。
第一次拆开相机就把ccd排线拔了再插上,安装好之后拍照,(见图2,有明显竖纹)。开机液晶屏显示好像正常了(不是显示紫色,色彩正常了,但偶尔还是有点紫色竖纹)。
再拆了看看ccd排线接口,排线接头好像有点锈迹(见图4),用酒精搽拭干净。排线插座也搽了一下。装好拍照一切ok(见图5)。
可能是相机闲置时间太长,放着CCD排线接口有锈导致接触不良。
(只需要拆相机后盖,拆后盖方法:把两侧和底部螺丝卸下,还有一个播放键左边的一个螺丝卸下,然后把液晶屏打开180度。取下后盖。注意右侧排线,后盖右侧有排线连接主板。
第一次拆的时候后盖上边缘卡的有点紧,取下后盖的时候用力过猛,直接连着把排线也拔下了,还好接口没有问题)。

网友:
GLODSTAR 好亲切的FC卡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