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成功修复模卡55寸曲面电视切换信源自动关机,声音卡顿,蓝牙启动慢问题

楼主(2020-06-29):
海尔模卡的55寸4K曲面屏,型号是MOOKA U55Q81,机器主要问题是切换信源就自动关机,次要问题是喇叭声音卡顿,蓝牙启动慢或者不能启动导致遥控无法使用的问题。

查了下网上切换信源关机的问题,结合这机的故障现象,判断可能是有大电容漏电引起,拆机把主控板上的电解电容换成固态以后三个故障都修复了(鄙视下海尔!这年头还用电解电容!)

一个人拆修的,而且手机像素渣,凑合拍了几张做记录,想看的就看看吧。

个人拆修的方法,先竖着把后面两颗螺丝干掉,然后面朝上放着把底部螺丝卸掉,然后边取下背板边把底下的支架装上,然后就可以竖起来拆主板了。

型号

信号接口图示

主板全貌

电源板大图

逻辑板

主控板,已经换了电容,除了功放的两个大电容还是换的电解的,其他的都换了固态

蓝牙wifi模块,话说这机器的遥控用的是realtek的WNF201,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哪位有资料的?

一边的喇叭,两边一样就拍了一个,音质还可以

换下的电容,倒是没有爆浆之类的,就是容量下降了,改天测下是哪个电容有问题,也就买了3年而已,质量真心差,这么大的电视都不舍得用点固态!

网友A:
买的是真固态吗?网上好多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的是真固态吗?网上好多假的

是很久很久以前买的拆机固态,简单量了下容量还足,当初卖家是说真固态,没具体拆过,这固态用过很多了,暂时还没出过问题,坏了再换吧